芯片有没有保质期?

楼主(2015-03-16):
如果有的话,一般几年?
谢谢!

网友A:
一般较大的生产量都要求芯片的生产日期不能超过半年,这主要是考虑芯片的管脚生锈老化,和静电影响,使芯片局部损坏(测试不到的损坏),所以才诞生这样一个对生产批次的要求。一般大企业都是这样要求的,如大型电信产品制造商、大型汽车电子产品制造商。而型号老化则是次要的,因为到了生产环节,型号已经被设计者固化。
对于MCU,整包真空包装,不拆封放置2,3年没问题,拆封了,最好3个月内用掉,否则上贴片机会增大不良率.手工焊没关系,最多重新上锡,焊起来麻烦点.

赞

网友B:
T叔概括的很全。
手工焊没啥事,我用过放了10年的,但贴片机就不能贴了,一般芯片原厂出的货真空包都是在两年以内的,很多大公司都拒收两年以上的货

网友C:
这个跟芯片的封装形式、保存条件和生产工艺等均有关,没有特别的保存时限。长期库存的芯片在生产前必须做管脚氧化检验和适焊性测试,表贴芯片尤其是无引脚型表贴芯片相对更为敏感。但就芯片本身而言,不考虑适焊性,那么人类制造的第一颗芯片保存至今的话,只要外观良好应该依然能用。

网友D:
没有保质期的说法;
对于用户来说,最好买最近批次的;
太早的库存,由于静电,保存等各方面原因,可能已经损坏或者不好焊接了;
另外最近生产的,可能较前几年生产的,在测试、工艺等环节方面,保证质量方面做了改进也很正常;

网友E:
买到过一盘山寨电容,管脚氧化严重。
手工焊都无论如何不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到过一盘山寨电容,管脚氧化严重。
手工焊都无论如何不上锡了。

各位老师,像这样氧化了的管脚,上贴片机前需要去氧化,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像这样氧化了的管脚,上贴片机前需要去氧化,有好的办法吗? ...

他说的是插件电容,是在贴片之后才焊接插件的。感觉还是买新元件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像这样氧化了的管脚,上贴片机前需要去氧化,有好的办法吗? ...

现在元器件引脚大多是铁的,去氧化后可能也不大好上锡.以前铜脚可以

网友G:
一般都要求半年内

网友H:
FLASH内容似乎有“保质期",  年代久远会丢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FLASH内容似乎有“保质期",  年代久远会丢数据。

对,我也听说过会丢数据,但是我无法证实

网友J:
flssh除了擦写次数还有保质期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对,我也听说过会丢数据,但是我无法证实

忘了数电,  FLASH基本单元的MOS好像是有个浮置栅极可以充电放电,充电后默认导通是0,放电后默认截止是1,充的电会慢慢跑掉,数据就丢了。。。

网友K:
一般指的是存储时间,主要是防止芯片受潮分层后焊接有问题。以前一般是2年半,但现在看到有5年的承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元器件引脚大多是铁的,去氧化后可能也不大好上锡.以前铜脚可以

mcu引脚也是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引脚也是铁的?

贴片电阻电容三极管是铁的
MCU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电容三极管是铁的
MCU不是

mcu引脚一般是啥材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引脚一般是啥材料?

铜脚搪锡

网友L:
T叔描述的好详细,向T叔学习了

网友M:
本公司主营各种fbga芯片,有在做fbga产品需要这一块的芯片请加QQ2804629393联系,价格绝对优势!

网友N(2017-03-13):
引用 网友A:
一般较大的生产量都要求芯片的生产日期不能超过半年,这主要是考虑芯片的管脚生锈老化,和静电影响,使芯片 ...

为什么上贴片机会增大不良率,是因为芯片管脚氧化吗,还是说芯片会损坏不能用了???求指教

网友O:
一般较大的生产量都要求芯片的生产日期不能超过半年,这主要是考虑芯片的管脚生锈老化,和静电影响,使芯片局部损坏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一般较大的生产量都要求芯片的生产日期不能超过半年,这主要是考虑芯片的管脚生锈老化,和静电影响,使芯片 ...

你的身份很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