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急!急!急!找不到该怎么设置!!!前辈看过来

楼主:
家里电脑和公司电脑装的一样的软件Altium Designer13,但是一直有一个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家里电脑如果先在1点按下鼠标,然后在5点再按下鼠标,线不会直接步到5号点,这正好符合我的习惯;;;;但是公司的电脑如果先在1点按下鼠标,然后在5点再按下鼠标,线会直接布成如图所示,该怎么办?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A(2015-03-20):
自动布线功能打开的话,遇到过孔之类会自动避开的

网友B:
应该是把布线功能中的某项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