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FT,只需要知道主波的幅度和相位,是不是只采样几个点就可以了?

楼主(2015-03-16):
如题,我只关心主波的幅度和相位,根据我对傅立叶变换的理解,只需要几个点就够了.例如8个点,甚至4个点.(采样频率大于2倍主波频率)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不能叫“主波”而应称“基频”。如果不在意谐波,那么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大于基频的两倍即可。不过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FFT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分析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叫“主波”而应称“基频”。如果不在意谐波,那么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大于基频的两倍即可。 ...

求相位和幅值啊

网友A:
相位和幅值直接采样就是,跟傅老爷子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和幅值直接采样就是,跟傅老爷子有啥关系……

采样以后呢?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以后呢?怎么算?

看书,最最基本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