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个电压跟随器是否可以去除?

楼主(2015-03-16):
看到某个电源控制部分的电路如下:从输出分流器取样一个差分电压信号,经过差分放大电路后得到相应的电压V1,V1再经过一个TL082组成的电压跟随器得到输出值V2,然后V2连接到电流控制环的反相端作为反馈信号,和电流给定信号做误差运算进行恒流控制。突然想起这个跟随器是否可以去除?在这个存在的必要性大不大?谢谢

网友A:
上图 大哥

楼主:
大虾,没图,呵呵!就是说的那样了,差分放大电路输出V1信号,再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得到V2信号,然后V2信号链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网友B(2015-04-18):
可以吧,我做的直接差分放大之后就给了反馈了,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