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直接驱动lcd,lcd显示不清问题在哪呢

楼主(2015-03-16):
stm8l52c6t6直接驱动lcd,lcd显示不清,是频率没设对,还是其他参数没设对,另外lcd电压源用内部电压,Vlcd管脚不加接到电容影响显示清晰度吗?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LCD_Init(LCD_Prescaler_1,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3V3);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1);

网友A:
显示不清,是啥意思啊?
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