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7792测pt100三线温度

楼主(2015-03-16):
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电路图和程序例程见图片和附件。
求大侠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我测试读回来的结果不对啊。一直是DataRead[0]=192始终不变,是电路还是程序哪里出的问题呢。愁死了。

照抄的电路图,r6为啥为512呢5.1k?

楼主: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因为硬件电路图是抄的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因为硬件电路图是抄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aduc841.h>
/******************************************************************
DEFINE CONTROL PINS OF ADUC841 FOR THE PURPOSE OF AD7792 CONTROL.
Customers should define the pins according to their design.

******************************************************************/
sbit CS=0x0A0;
sbit SCLOCK=0x0A6;
sbit DIN=0x0A2;
sbit DOUT=0x0A3;

unsigned char DataRead[3];

void WriteToReg(unsigned char ByteData);
void ReadFromReg(unsigned char nByt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Time--;
        }
}

void main()
{

        int ResetTime;
        /* Set up UART */
        T3CON = 0x086;
        T3FD = 0x08;
        SCON   = 0x052;

        printf("Hello\r\n");

        /* PRECONFIGURE...*/
        ResetTime=32;
        SCLOCK=1;

         CS=0;                  //to keep DIN=1 for 32 sclock to reset the part
         DIN=1;
         while(ResetTime--)
        {
                Delay(10);
                SCLOCK=0;
                Delay(10);
                 SCLOCK=1;
        }
         CS=1;

    printf("Reset\r\n");

        WriteToReg(0x10); //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writing to Configuration register.选择配置寄存器0x10
        WriteToReg(0x00); //set the Configuration bipolar mode.Gain=1.                                                  配置寄存器的高8位--双极模式
        WriteToReg(0x80); //Configuration internal reference selected.                                                                      低8位--有缓冲器

//////////////////////////////////////////////////////////////////
  WriteToReg(0x48);//写io寄存器
  WriteToReg(0x02); //使能和选择激励电流
///////////////////////////////////////////////////////////////////此处是例程里面没有的,我测试时候加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设置应该与电路有关系吧?

        while(1)
        {

                WriteToReg(0x08);//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writing to Mode register.选择模式寄存器0x08
                WriteToReg(0x20);//set the mode register as single conversion mode.                                           单次转换模式
                WriteToReg(0x0A);//inter 64 kHZ clock.internal clock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clk pin.                   内部  64k时钟不提供给clk引脚

                WriteToReg(0x40);//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to read from Status register.读时候为状态寄存器,写时候为通信寄存器
                ReadFromReg(1);
                while((DataRead[0]&0x80)==0x80)//wait for the end of convertion by polling the status register RDY bit

                {

                        WriteToReg(0x40);
                        ReadFromReg(1);
                }

                WriteToReg(0x58);//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to read from Data register.选择数据寄存器并且读数据寄存器0x58
                ReadFromReg(2);
                printf("Data:%02BX %02BX\r\n",DataRead[0],DataRead[1]);

        }

}

void WriteToReg(unsigned char ByteData) // write ByteData to the register
{
        unsigned char temp;
        int i;
        CS=0;
        temp=0x80;
        for(i=0;i<8;i++)
        {
                 if((temp & ByteData)==0)
                {
                      DIN=0;
                }
                 else
                {
                         DIN=1;
             }
                SCLOCK=0;
                Delay(10);
                   SCLOCK=1;
                Delay(10);
                 temp=temp>>1;
        }
        CS=1;
}

void ReadFromReg(unsigned char nByte) // nByte is the number of bytes which need to be read
{
        int i,j;
           unsigned char temp;
           DIN=1;
         CS=0;
    temp=0;
        DOUT=1;

        for(i=0; i<nByte; i++)
        {
                for(j=0; j<8; j++)
            {
                     SCLOCK=0;
                     if(DOUT==0)
                     {
                                temp=temp<<1;
                         }else
                         {
                                temp=temp<<1;
                                 temp=temp+0x01;
                        }
                        Delay(10);
                SCLOCK=1;
                        Delay(10);
                  }
                  DataRead=temp;
                  temp=0;
        }
    CS=1;
}

666-24
726-37-114.8

楼主:
帮我分析下电路也好啊

网友A:
程序编译没错误吗?

网友A:
//////////////////////////////////////////////////////////////////
  WriteToReg(0x48);//写io寄存器
  WriteToReg(0x02); //使能和选择激励电流
///////////////////////////////////////////////////////////////////此处是例程里面没有的,我测试时候加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作用。这个设置应该与电路有关系吧?

这激励电流肯定是要加的,你的写IO寄存器指令是不是错了?--->WriteToReg(0x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
  WriteToReg(0x48);//写io寄存器
  ...

谢谢你啊,的确是个低级错误。你看了手册了,你是用过这个芯片吗?
我现在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了。
有几点我不清楚的:
1.avdd和dvdd引脚应该接多大电压呢?抄板的是3.6和3.3v。dvdd是数据引脚逻辑电平有关系,抄板的是stm32大概是3.3v的。我用的8位的单片机普通io口,应该是5v的吧?所以我把avdd和dvdd都接5v了可以吗?
2.提供的软件可以编程的3种恒流源选择多大的呢?这个跟参考电阻有关系吧?目的是为了REFIN+的电压达到2.5v吗?
3.编译没有报错,可以运行。但单步仿真时候这两句好像没有执行直接进到while里面判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WriteToReg(0x40);
ReadFromReg(1);
while((DataRead[0]&0x80)==0x80)4.例程的寄存器设置的好像不是差分输入,外部参考电压。怎么这个又这么说呢
5.读回来的ad结果怎么处理呢?我看不太明白手册的编码公式。

麻烦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的确是个低级错误。你看了手册了,你是用过这个芯片吗?
我现在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了 ...

我稍微看了下DS,没用过这款芯片
1 电压范围2.75-5.25V,你5V应该是可以的
2 电流大小决定了你的外部参考电压的大小,理解正确
3 不知道
4 没明白你的意思
5 你的意思是ad结果与你要测温度的关系?
   你用的是双极性模式:图中第二个公式,根据公式和ad值,计算出测量的电压,在结合你提供的激励电流,可以获取PT100的电阻值,查表方式就可以获取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配置寄存器当中 选择内部参考了,内部参考电压只有1.17V,所以你第2问中电流选择保证外部参考电压2.5V也就没有意义了。
选择了内部参考电压,那么你的采集AD值公式中的VREF=1.1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配置寄存器当中 选择内部参考了,内部参考电压只有1.17V,所以你第2问中电流选择保证外部参考 ...

我现在采用内部1.17v参考单极模式,gain=1,激励电流选择第三个1ma。ad结果是49182
49182=(65535*AIN*1)/1.17
AIN=49182*1.17/65535=0.87805
电阻=AIN/1ma=878.05欧
是这样计算的吗?
结果也不对啊。电阻大概应该是25度左右的阻值100欧左右
反过来计算AIN=100欧*1ma=0.1
code=(65535*0.1*1)/1.17=5601
差好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采用内部1.17v参考单极模式,gain=1,激励电流选择第三个1ma。ad结果是49182
49182=(65535*AIN*1) ...

代码贴出来看

楼主:
仿真单步时候。红色2句根本不经过,直接从上一句就跳进while里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测试把这两句放别的地方也不行。只有把ReadFromReg(1);注释掉。 WriteToReg(0x40);才执行。要说不论发的对错都应该执行啊,位置这2句放一起就都不执行了呢。
读写函数同上面2楼一样
  unsigned char DataRead[3];
  ResetTime=32;
        SCLOCK=1;

         CS=0;                  //to keep DIN=1 for 32 sclock to reset the part
         DIN=1;
         while(ResetTime--)
        {
                Delay(10);
                SCLOCK=0;
                Delay(10);
                 SCLOCK=1;
        }
         CS=1;
      ////////////////////////////////////////////////////////////
      WriteToReg(0x10); //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writing to Configuration register.选择配置寄存器0x10
      WriteToReg(0x10); //set the Configuration bipolar mode.Gain=1.                            配置寄存器的高8位--双极模式
      WriteToReg(0x80); //Configuration internal reference selected.                                        低8位--有缓冲器
      //////////////////////////////////////////////////////////////////
      WriteToReg(0x28);//写io寄存器
      WriteToReg(0x03); //使能和选择激励电流

  for(;;)
  {

      //ReadAll_AD();//读取模拟接口

      ///////////////////////////////////////////////////////////////////////////////////////////////////////////////////////////////////////////
      WriteToReg(0x08);//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writing to Mode register.选择模式寄存器0x08
      WriteToReg(0x20);//set the mode register as single conversion mode.                        单次转换模式
      WriteToReg(0x0A);//inter 64 kHZ clock.internal clock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clk pin.内部  64k时钟不提供给clk引脚
      /////////////////////////////////////////////////////////////////////////////////////////////////////////////////////////

      WriteToReg(0x40);//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to read from Status register.读时候为状态寄存器,写时候为通信寄存器

      ReadFromReg(1);

      while((DataRead[0]&0x80)==0x80)//wait for the end of convertion by polling the status register RDY bit

      {

              WriteToReg(0x40);
              ReadFromReg(1);
      }

      WriteToReg(0x58);//write to Communication register.The next step is to read from Data register.选择数据寄存器并且读数据寄存器0x58

      ReadFromReg(2);

        __RESET_WATCHDOG(); /* feeds the dog */
  } /* loop foreve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单步时候。红色2句根本不经过,直接从上一句就跳进while里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测试把这两句放别的 ...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帮你了,原则上没问题了。
再看看外部3线制的接线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帮你了,原则上没问题了。
再看看外部3线制的接线对不对? ...

就是如图的接法。楼上的算法对吗?内置参考电压好像就不是差分输入了。差分要外部参考电压。计算出电压AIN后,怎么转换成pt100的阻值呢?运行的状态下测pt100 12脚电压56mv,电阻300欧。单独测pt100 12引脚电阻111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如图的接法。楼上的算法对吗?内置参考电压好像就不是差分输入了。差分要外部参考电压。计算出电压AIN ...

你的AD值是怎么组成的? DataRead[0]与 DataRead[1]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值是怎么组成的? DataRead[0]与 DataRead[1]的关系?

unsigned char DataRead[3];用来存读到的结果啊 3*8=24位。
度16位ad 2*8=16.就是读2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DataRead[3];用来存读到的结果啊 3*8=24位。
度16位ad 2*8=16.就是读2次
...

OK,明白
我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明白
我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那你说我上面计算的对吧?
若是外部参考电压。计算出来AIN后  怎么转换成阻值呢?也是r=u/i吗?跟那个512的参考电阻有关系吗?那个参考电阻阻值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帮你了,原则上没问题了。
再看看外部3线制的接线对不对? ...

我测量我抄的板子,运行下pt100 12电阻大概100多欧,电压在不超过30mv之内一直变化的,参考电阻两端电压也是一直跳动变化的。我的为啥都很稳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说我上面计算的对吧?
若是外部参考电压。计算出来AIN后  怎么转换成阻值呢?也是r=u/i吗?跟那个512 ...

外部参考的话根据你提供的一路电流大小和512电阻确定参考电压大小,其余计算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量我抄的板子,运行下pt100 12电阻大概100多欧,电压在不超过30mv之内一直变化的,参考电阻两端电压 ...

带电情况下测量的电阻?不合理
电压跳动我猜测他是多通道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的话根据你提供的一路电流大小和512电阻确定参考电压大小,其余计算一致 ...

参考电压vf就是5.1k*设定的电流吗?不是要调整电阻使得vf=2.5v吗?
其余的计算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情况下测量的电阻?不合理
电压跳动我猜测他是多通道在切换

电路图一样的,只用了AN1+-。没有用2和3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明白
我也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读写有问题
      ////////////////////////////////////////////////////////////
      WriteToReg(0x10); 写16位寄存器
      WriteToReg(0x10);
      WriteToReg(0x80);
      //////////////////////////////////////////////////////////////////
      WriteToReg(0x50);读配置寄存器
      ReadFromReg(2);

结果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一样的,只用了AN1+-。没有用2和3

这个只是猜测了,我也不清楚
外部参考电压,你可以调整电阻*电流大小获取2.5V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猜测了,我也不清楚
外部参考电压,你可以调整电阻*电流大小获取2.5V参考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原来电路电阻就是512.不论3个电路选择那个都不等于2.5v啊。他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原来电路电阻就是512.不论3个电路选择那个都不等于2.5v啊。他是怎么弄的呢 ...

5100*0.5mA=2.55v 比较接近,如果你非要2.5V的电压,调整电阻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0*0.5mA=2.55v 比较接近,如果你非要2.5V的电压,调整电阻电流大小

请问0.5ma是怎么来的啊 pt100 23是一起的。电流10ua 210ua 1ma。

再麻烦你帮我看看,感觉快弄出来了。
原来是读函数有点问题,结果要再左移1位就对了。我测试写配置寄存器后再读配置寄存器,结果是一样的。
写模式寄存器20 0a,再读模式寄存器变成60 0a了。写单次模式,读时候变成空闲模式了,看手册22也说单次转换模式,2次转换直接变成空闲模式。那对吗?只是先写再读出来。还没有读数据寄存器呢.此处怎么理解,对吗?

现在配置寄存器写的是10 80,是单极模式,AIN+AIN-通道。这样就是选择外部参考电压了吧?
现在读ad结果会随着pt100的温度变化而变化了。感觉差不对了。还差最后的阻值转换了。我按照前面的算法计算好像还是不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0.5ma是怎么来的啊 pt100 23是一起的。电流10ua 210ua 1ma。

再麻烦你帮我看看,感觉快弄出来了。

那你外部参考电压是多少?测量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0.5ma是怎么来的啊 pt100 23是一起的。电流10ua 210ua 1ma。

再麻烦你帮我看看,感觉快弄出来了。

外部参考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吧,所以需要调整电阻
既然你读到值了,可以先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测量一下,或者将激励电流改为210ua,那么外部参考电压就是1.07V左右,将参考电压值带入公式就可以算得PT100两端电压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吧,所以需要调整电阻
既然你读到值了,可以先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测量一下 ...

不论选择什么 感觉算出来的结果都太大了。怎么回事啊ad大概为32768左右,在乘以vref,除以65535.电压结果都至少0.5。再除以激励电流得到电阻都很大。

网友B:
先标记一下,有空再琢磨。
我只用过CS5506,也是delta-sigma型ADC,不过不集成电流源。
1)用这个片子,可以先接固定电阻,比方100欧,注意PT100+/-/S三个引脚不要搞错;
2)配置好激励电流的大小以后,可以先手工计算一下大概的AIN引脚上的电压大小,再计算AD转换的结果。
3)没有问题的话,按控制时序启动连续AD转换,再用示波器查看SCLK和DIN、DOUT引脚的输出波形;
如果控制信号正常,则可查看DOUT引脚,一般能看到ADC在DOUT引脚上有规则的波形输出,捕获一组手算一下,看看转换结果与计算值是否相同。
这样保证你的硬件运行一切正常后,调好SPI部分读取这个DOUT数据就没什么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标记一下,有空再琢磨。
我只用过CS5506,也是delta-sigma型ADC,不过不集成电流源。
1)用这个片子,可 ...

比方说选择内部1.17v参考,单极模式,gain=1,电流选择1ma。pt100=100欧电阻。两端电压就是1ma*100欧吗?若选择外部参考,vref=电流*参考电阻?原来的参考电阻是512.选个10ua,210ua,1ma 参考电压都不等于2.5v呀?手册推荐2.5v
code=(65535*AIN*1)/vref
那么得到的ad结果应该是code=(65535*0.1v*1)/1.17v=5601吗?
是这样计算的吗

我一直都这样算的。要是不对,半天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的吧,所以需要调整电阻
既然你读到值了,可以先选择内部参考电压测量一下 ...

手册26.27页介绍逻辑信号都要接去耦电容0.1uf。原来板子上都4个信号线都串20欧电阻,接一个电容(但不知道多大的和0.1uf的颜色不同)。还有什么布局和地要注意的。  我的意思是这些会导致多大误差呢。

网友B:
1)你这个电路用的不是差分输入吗?
2)IOUT1\IOUT2的激励电流均设成1mA,流过PT100后产生的测量电压应该在100mV多些;
3)电路中的R6要用精密电阻器,接在REF+与REF-之间,那就是要用外部参考电压了,差分参考电压应该在2mA * 512 = 1.024V。
对比一下芯片DS里头,第29页的RTD测量应用,与你的电路规划其实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个电路用的不是差分输入吗?
2)IOUT1\IOUT2的激励电流均设成1mA,流过PT100后产生的测量电压应该在 ...

是要差分的,内部参考为了测试。外部参考才是差分。
激励电流1ma,测得电压为100mv,也就是AIN=0.1吧
参考电阻512是5.1k啊。2ma*5.1k=10.2v了???

你看看 文库的**,看不清楚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ZikeUW0-lRMHaa3QuW

网友B:
我看错了。
看了一下其他人写的应用,电阻用5.1k是没问题的,此时使用的激励电流为210uA,所以输入共模在2V多点,没有问题。
100欧时直接量一下输入差分电压,如果测量值和计算值差得还是比较远,把增益调到32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错了。
看了一下其他人写的应用,电阻用5.1k是没问题的,此时使用的激励电流为210uA,所以输入共模在2V ...

我也发现了 跟增益有关系,我现在改成64了。结果更接近些了,但还是差好几度。跟更新速率好像也有点关系

反正就是按照公式code=(65535*AIN*gain)/vref求出来AIN。再除以210?
现在算出来的AIN和测得电压比较接近了22-23mv。只是转换成温度,还是差几度 怎么办呢

网友B:
Vref = 2 * Iout * Rref
因为Iout1与Iout2都会流经Rref,DS上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 = 2 * Iout * Rref
因为Iout1与Iout2都会流经Rref,DS上有写。

帮我解释下33楼的问题吧

网友B:
Iout到差分测量端的两个1k电阻,摘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ut到差分测量端的两个1k电阻,摘掉试试。

手册好像也说512的那个电阻不要加0.1的去耦电容呢?
但有人还推荐要加电容

网友B:
耦合噪声的影响一定存在,但是具体影响大小只有你才能实地测量。
去耦是必要的,至少两个电源上应该加去耦电容;传输信号线可以考虑串电阻,不过也不是必需的。
另外,测量准确与否最好用标准电阻器检定,FLUKE有专门的4℃电阻,接上再看;
也可用标准信号源校正,板上没有标定电阻器的,你得先标定,再测量。

网友B:
没看到DS上写"Rref要与0.1uF电容并联”,不过有些应用上倒是并了这么个电容。
这个不纠结,试一下就OK了,具体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耦合噪声的影响一定存在,但是具体影响大小只有你才能实地测量。
去耦是必要的,至少两个电源上应该加去耦 ...

2个电压按照手册说的加4个电容了。spi的几根线要加电容吗?目前的测试板子布局没有弄好,电源地大面积铺铜了,只是跟数字地用过0欧连接起来了。是不是应该改为芯片附近小面积的数字地铺铜,在跟电源地连接呢?

好像有2个校正的寄存器,那个有用吗?
一致性怎么样呢,怎么校准呢?程序校准吗?

网友B:
双面板处理起来稍微麻烦点。芯片没有分AGND与DGND,所以大面铺地还是以AGND为准,比如铺在芯片同一侧;另一侧铺DGND,DVDD的解耦电容直接过孔接到DGND层上。
校准那部分没关注,不过上电最好执行一次校准过程。
不知道这个器件结果校正是自动完成还是需要人手动取值运算的,你可以看一下DS,现在一些ADC校准(有的叫内部标定)是自动完成的,对输出结果的修正也是自动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板处理起来稍微麻烦点。芯片没有分AGND与DGND,所以大面铺地还是以AGND为准,比如铺在芯片同一侧;另一 ...

麻烦你在看看ds 26校准的第一段最后两行。是每次转换完成都要执行一次零点和满量程校准吗?(那还怎么设置连续转换模式?校准完成进入空闲模式了),还是只要开始一次。再有内部的两个校准和系统的两个校准用那个好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没有说必须每次转换前都执行。
ADC在开始转换前需要执行一次校正。这个器件分内部校正与外部校正两类操作方式。
内部校正的电平连接是内部自动完成的,启动校正程序后,器件内部自动校准零位及增益校正,我看了一下原版的DS,里面示意最终转换结果是自动完成校成计算的,也就是你不用手动计算RESULT = GAIN * ADC_DATA + OFFSET这个式子;
外部标定需要预先对引脚施加标定信号,以配合标定过程,你板子上要没设计这个功能就不太方便实现了。
DS有说零位校正是连续自动进行的,因而不需要每次都手动校正;而增益校正(就是满量程校正)只需要在设定增益变化时进行就可以了。
所以上电以后,运行一次内部校正(零位+增益),然后查询RDY引脚状态,电平翻高结束校正。之后让器件连续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必须每次转换前都执行。
ADC在开始转换前需要执行一次校正。这个器件分内部校正与外部校正两类操作方 ...

现在算出来电阻111.0019,大概25度多,室温。好像挺准了。:)
你的意思是芯片初始化时候执行一次内部的零点和满量程校准一次就行了吗?需要把系数计算后再写到数据寄存器吗?

网友C:
前排看热闹。。。。。。

楼主:
展示下粗测得对比结果。只是突然升高会回落反应不够快,尤其是回落。不知道怎么回事
真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B:
不用每次转换前都校准。
程序里设置一个PT100标定程序,用信号源标定一次倒是更实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每次转换前都校准。
程序里设置一个PT100标定程序,用信号源标定一次倒是更实用一些。 ...

怎么标定?由阻值转温度的过程中?还是ad转换阻值过程中?
我用的查表法,查阻值对应的温度

网友B:
仪表要定期校验,可以参考温度计量仪表的校验方法。
用RTD校验仪模拟标准PT100的输出,取几个点进行校准。
FLUKE有卖这个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要定期校验,可以参考温度计量仪表的校验方法。
用RTD校验仪模拟标准PT100的输出,取几个点进行校准。
...

不明白,校正改变什么了?校正后改变分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要定期校验,可以参考温度计量仪表的校验方法。
用RTD校验仪模拟标准PT100的输出,取几个点进行校准。
...

请问这个芯片可以驱动2路pt100三线吗?不是有AIN1+-  AIN2+-吗?但是接2路恒流源不是电流被分小了吗?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校正改变什么了?校正后改变分度表?

就是仪表送检。
检完合格接着用,不合格修,修得好接着用,修不好打报废。
计量部门不帮你修表,自己能检的话就是调整起来方便一些,当然自己检的是不作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芯片可以驱动2路pt100三线吗?不是有AIN1+-  AIN2+-吗?但是接2路恒流源不是电流被分小了吗?怎 ...

直接混接可能是不合适的,你没法解算每个探头的测温结果。
通常如果AD通道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做辅助,比方用4052之类的器件切换多个测温元件,有些带自校正或者补偿作用的仪表就是这么做的。切换的时候注意电路进入稳态的时间需求,一般在切换后要延迟一段时间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混接可能是不合适的,你没法解算每个探头的测温结果。
通常如果AD通道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用模 ...

要3个开关的话,还不如再来一块了。都是单独的也不存在其他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仪表送检。
检完合格接着用,不合格修,修得好接着用,修不好打报废。
计量部门不帮你修表,自己能检 ...

你说的是有关部门啊?我是问pt100和这个ad电路,如何校正精度,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混接可能是不合适的,你没法解算每个探头的测温结果。
通常如果AD通道数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用模 ...

手册说要将avdd和dvdd都用0.1的电容分别去耦到agnd和dgnd。但我的avdd和dvdd都用的系统的5v的。那还有意义了吗?看看我这样画的可以吗,用dgnd铺铜了ad7792附近,但模拟输入部分没有。最右边其他部分都大面的gnd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开关?就算真增加3个开关,用CD4053或4066不能解决?一个模拟开关比一个7792还是要便宜很多的,当然电路 ...

之前我看了这篇文字感觉adg5433太贵了。你推荐的那个一样吗?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09/3_wire_rtd.html

两个电源我分别用78l05供电怎么样呢?

vref的电阻选用%1精度怎么样呢,有人推荐用0.1%的,但好像不好买,淘宝搜索了下好像都不是真的,用什么呢推荐下。谢谢

网友B:
没有用过ADG5433,具体参数可能还要和它对比一下,这个器件通态阻抗比较低,其他参数没细看;
这个器件的价格倒是可以再加一路AD7792了,不过多路复用一般也是用来简化MCU端口设计的,不然ADC端口如果不能挂总线,就要占用多组IO资源;
几个器件你都可以试一下,4053,4066都很好买,还有个常见器件是DG411/412/413,也不难找,仪表里很常见,你可以找来试一下。选模拟开关,可以看看下面这个**,MAXIM的。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5299
两个电源,别老用7805对付。很多仪表的设计功耗不能太高,手持表更是经常用电池供电,怕麻烦的话,用LDO其实更合适一些。
这个可以用TL750/751供逻辑器件,REF02供模拟回路。
1%的电阻好找,不过不一定合用,测量电路里,除了精度外,有时“温漂、时漂”是更为重要的参数,具体精度需求需要估算。
如果只是做做实验,1%电阻也可以,匹配好阻值,也可以手工筛选一下;温漂一般也得在25ppm以内,用来看现象就无所谓了,不然一个电阻好几十、大几百的,怕你难受。
不过如果经费充足可以买VISHAY的,找代理商,或者RS、DIGIKEY、ARROW之类的问问,有些规格一个两个的也能买到。
千分之一精度的TB上应该很好找,多找几家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ADG5433,具体参数可能还要和它对比一下,这个器件通态阻抗比较低,其他参数没细看;
这个器件的价 ...

我现在测试时候两个电源都是系统的lm2596提供的5v。
模拟部分,ref02不会用啊.他只有一个gnd还是没有区分开啊..逻辑的就用系统的5v不行吗?tl750感觉和78l05 ams1117差不多啊?有什么区别呢?再有从12v到5v会不会发热多呢?
EVAL的模拟部分是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左边逻辑地 右边就是模拟地了

或者逻辑部分电压用系统的5v。模拟部分用tl750输出个5v可以吗

网友B:
只要有电源输出,就得有回流路径,这个回流路径就是”地“,两个供电器件,回流路径不直接相连,这个会不?
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单独构成回路,两个回路的”地“再通过单点连接到一块,常见用0欧电阻、磁珠、电感器或是其他组合手段连接。
这个弄不明白就帮不了你了,可以在网上找点**看看,地平面的分割、电源层分割之类的操作介绍。
TL750跌落电压在0.6V左右,78L05最小压降也在1.1V,差不少。
设计系统,电源是必须要考虑的,12V到5V,你用什么方法完成?用BUCK合适吗?还是仪表要求稳定性很高,在现有设计手段不能保证的情况下,选用线性稳压电路?与功耗等问题如何取舍?这些问题得自己想清楚。
不要光想着电路实现,而要把安全性、可靠性先纳入基本的设计考量,如果是做产品,是否方便备料、生产、调试?备货周期如何,用户要货是不是很快能出?出了问题好不好修?是否容易测试、维护?用户那头使用条件如何,环境是否满足要求,人员是否要培训?这些都要在设计进行时同步考虑,然后将备选的目标方案一步步地修订成最终的产品设计方案;
有点儿文不对题了。
可以不可以我无法回答你,抱歉,因为我不清楚你的设计目标。芯片要工作,有个"像样的“电源一定是可以工作的,不过很多AD器件对AVDD要求会比较高,因为与外部参考电平有关系,所以最好不要马虎对待。
”左边逻辑地 右边就是模拟地“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了,这两个”地“在电路中分属不同的网络,他们通过R9与L1连接到一起。

楼主(2015-07-03):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电源输出,就得有回流路径,这个回流路径就是”地“,两个供电器件,回流路径不直接相连,这个会不? ...

ad7792测三线pt100的电路和程序都调试出来了。但现在有点小问题。有时候计算出来的温度值偏离正常值,只是瞬间的一个值。我向上找,不是阻值查表的问题,而是spi读回来的值就不对,这个突然一个值就偏离正常值。spi怎么会偶尔读错一个值呢?
我没有用单片机的spi口,模拟的时序。你说什么情况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呢?
我现在只是简单的处理了下,一旦有大的偏离正常数据,就再确认下

网友B:
首先检查模拟SPI时序是不是有问题,调整时序中各个电平、边沿状态的执行及维持时间,以确保满足ADC读写时序要求;这个满不满足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来看,示波器抓一组连续波形也可以检查;
再一个就是采样、转换时间上的限制,检查一下你的连续读取程序执行周期,不能短于ADC值刷新周期,有的器件可以通过读DRDY线确定。

网友D(2015-08-05):
引用 楼主:
我测量我抄的板子,运行下pt100 12电阻大概100多欧,电压在不超过30mv之内一直变化的,参考电阻两端电压 ...

AD779X的芯片抗干扰能力都很弱,如果用在产品上,希望还是选择其他的芯片

网友E(2015-11-20):
您好,我是一名本科生,现在想用ad7792和三线制pt100测温,买了评估板,然而评估软件不会用,电路的接法也有些疑惑,不知可不可以请您帮帮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是一名本科生,现在想用ad7792和三线制pt100测温,买了评估板,然而评估软件不会用,电路的接法也 ...

你怎么接的,初始化函数发出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接的,初始化函数发出来看看

你好,我是用评估软件做的,并没有写函数,买的也是评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是用评估软件做的,并没有写函数,买的也是评估板

没有用过那个,都是买的,应该没有问题还是没有用好吧,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