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转DC中,整流桥能否用一个二极管替代?

楼主:
在某种情况下,整流桥能否用一个二极管替代? 所有接地都是与N相连。如图所示。某些情况下,这样应用也没错对吧?

楼主(2015-03-16):
接220V市电。不知道在市电波动范围较大的时候,会否对后端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A:
如果负载不重,可以,但这么做会丢失掉一半输入能量,显然对电网电压波动较大时的适应性不利。

网友B:
半波全波的区别而已。

网友C:
这个和负荷对电源纹波要求有关,还有电压等级也有关

网友D:
能量损耗大约为一半,看你怎么要求的。

网友E:
这是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即使输出的直流电压电流与桥式整流相同
1、所需要的滤波参数不同
2、输入的电流有效值不同
3、如果是工频单相小功率变压器次级用于半波整流,铁芯会产生直流分量(单向磁化),整流容量仅允许占变压器容量的很小一部分(比根据电流有效值计算出来的要小得多)。

网友F:
楼上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