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3V转12V为什么不行啊

楼主(2015-03-16):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我这个3.3V电平转12V这样搭电路是哪里错了啊··~?我在三极管基级输入3.3V信号,然后在集电极电阻那里测试输出信号,结果发现我增加集电极电平从6V到12V的时候,电阻输出信号一直都只有6V,我原来的意愿是通过基级信号控制三极管导通,然后完成电平的转换。我想可能是三极管CE有内阻导致分压是不是~我把集电极和基级的上拉电阻从10K换成1K或500欧还是一样。

网友A:
1K改成10K试下;

网友B:
10K改成1K也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改成1K也试下;

谢谢 改了不行 我上网查了下·基本上这样转换的电路都是3V转5V··3V转12V都没有这样弄的··是不是这个电路本身就不合理啊~~?

楼主:
谢谢 改了不行 我上网查了下·基本上这样转换的电路都是3V转5V··3V转12V都没有这样弄的··是不是这个电路本身就不合理啊~~?

网友C:
你信号频率多大

网友B:
集电极2个1K,基极,1个3K,输出接在两个1K中间,输出就会有6V。输出在集电极上,那输出就是12V。

网友D:
楼主,你输入方波的载频是多大的??

网友E:
测下到地的电流就应该能明白啥问题

网友F:
负载是什么?

网友G:
不太可能啊,管脚错了?管子坏了?

网友H:
楼主能再描述详细点吗?

网友I:
.
问题是:端口输出低电平是非地电平,而是0.4_0.8V的,足够三极管导通,要升到12V,必须在低电平时,非导通,在BE并3K--7K的电阻,肯定行.这样,可以保证高电平导通,低电平载住,负载电阻可以加大一点.

问题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B:
123脚错了。

网友B:
1E,2B,3C.1,2反了。

网友K:
前面再加一级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了不行 我上网查了下·基本上这样转换的电路都是3V转5V··3V转12V都没有这样弄的··是不是这个 ...

不是的;
1、还有你后面的负载;
2、还有三极管前面,接的MCU的驱动能力;
3、还有三极管本身;
三极管没有完全饱和导通;

我经常3.3V转24V的;96年开始接触电方面的;

网友A:
还有如楼上说的,你三极管脚位对吗?

网友L:
有可能方波频率超过三极管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可能方波频率超过三极管最高频率

谢谢了··后来证明了是方波频率太高 我设置的是870K,后来发现频率降下来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一下··有人知道怎么结贴给分吗~~我想给分但是每次都说给不了 我只有无满意答案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1、还有你后面的负载;
2、还有三极管前面,接的MCU的驱动能力;

谢谢了··后来证明了是方波频率太高 我设置的是870K,后来发现频率降下来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一下··有人知道怎么结贴给分吗~~我想给分但是每次都说给不了 我只有无满意答案结贴。

楼主:
谢谢了··后来证明了是方波频率太高 我设置的是870K,后来发现频率降下来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一下··有人知道怎么结贴给分吗~~我想给分但是每次都说给不了 我只有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后来证明了是方波频率太高 我设置的是870K,后来发现频率降下来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一下··有 ...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这个以前结贴说明;
现在改版了,是否一样就不清楚了;

网友F:
谁知道他的123和ST手册的123是不是一致。。。
我也觉得是CE反了而不是BE反了。。。。
如果只是BE反了应该始终是12V才对。

网友F:
或者是他的电路其实有负载,所以不会达到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后来证明了是方波频率太高 我设置的是870K,后来发现频率降下来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一下··有 ...

不对吧,你的1,2两脚是反的。

网友B:
LZ的图没了。

网友B:
今天看,有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后来证明了是方波频率太高 我设置的是870K,后来发现频率降下来后就可以了。顺便问下一下··有 ...

1E,2B,3C.
1,2反了。
图没有改,怎么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E,2B,3C.
1,2反了。
图没有改,怎么会好了?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封装统一的SOT23他就是反过来的额···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