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DC-DC选型求助!

楼主(2015-03-16):
以前用常规的三端稳压器,发热量比较大,效率低,想换成开关式的DC-DC芯片,没有使用过,麻烦高手支招,要求:
1,输入9——12V,输出6V左右,想再用一级LDO稳压到5V供模拟电路使用,电路1——2A即可,
2,外围电路相对简单,比较容易购买,价格比较实惠
谢谢。

网友A:
太多了,lm2596,TPS54331DR,MP2303,AP1501,这些都3A的,3A以下的更多,除了原装2596要5,6块钱,其他都是1块多钱一片。要LDO纯粹多余,LDO对开关电源的噪声没作用,还不如加一级LC滤波。

网友B:
我这有一颗台湾美矽DC-DC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输入电压8-40V,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电流3A(max),附规格书,供参考,有需要可以联系QQ:2850697769

楼主:
开关频率是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电路中一般都要一个大的电感,这个电感一般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