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 4.73 进入不了MAIN

楼主(2015-03-16):
本人开发项目,用上了F0,用CUBE库,编译后下载,发现进入不了MAIN,用软件模拟是可以的。有那位大神出手下。换了IC,STM32F071RBT6.用示波器HSE没有启振,可以下载,

楼主:
代码一直循环。

网友A:
那就是没起振的问题呗,晶振不振也是可以下程序的,但是不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起振的问题呗,晶振不振也是可以下程序的,但是不能跑

在开启外部晶振函数前,打断点,停不下啊。根本没有进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开启外部晶振函数前,打断点,停不下啊。根本没有进入啊。

我是做硬件的,但是我觉得你去那里打断点是不合理的吧,没人那样打啊,估计你重新建个工程就好了。一定是建工程的姿势不对,我刚学程序那会 就老师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看看卡在哪里?

网友C:
发现进入不了MAIN,用软件模拟是可以的
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进入不了MAIN,用软件模拟是可以的
啥意思

不是硬件实际DEBUG,用SIMULATE则可以进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硬件的,但是我觉得你去那里打断点是不合理的吧,没人那样打啊,估计你重新建个工程就好了。一定是 ...

我是用ST的CUBE代码产生器建的.代码写了一半了,卡在这里了.难道硬件没有做好吗?

网友C:
初始化部分代码贴出来看看,另外keil 的配置最好也贴出来,

楼主:
这是死循环的二进制代码,进入点及次序我都标了,次序为1-2-3-4-5-6-1,进入点是那一段代码因水平有限,无法识别,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
初始化函数

楼主:
这是启动文件的复位例程.

楼主:
问题解决,是硬件的问题,脚位搞错了.60跟59相反,导致BOOT0是高位,本人一直只粗看原理图而没有对DATASHEET 比较看,一直没有发现,一直往软件方向找.

网友D:
哪里设置不对,或者初始化程序不对;

可以参考DISCOVERY套件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