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单片机的PWM模块的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5-03-16):
请问这两个寄存器配置为0和1有什么区别,功能是什么?   这是PWM里面的相关寄存器。

网友A:
一个低电平有效,一个高电平有效;
楼主具体可以试试设置不同值时,PWM输出状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低电平有效,一个高电平有效;
楼主具体可以试试设置不同值时,PWM输出状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

非常感谢   前几天手头上没示波器,今天才拿到示波器 ,果然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