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问在DC输入时,KRP的取值方法

楼主(2015-03-16):
如题,有没有同志做过,是靠经验,还是有公式?

网友A:
既靠经验,又靠公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KRP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靠经验,又靠公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KRP来计算的

网上资料太多,太杂,比较迷惑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资料太多,太杂,比较迷惑人!

关于电源设计这个东西,讲究的就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唯一的参数,关于变压器的设计呢,更是每个人设计参数都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设计方法,每个人计算结果也都不同,我建议你先花一段时间弄懂拓扑原理,了解占空比是如何随着输入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的,当你弄懂这些基本原理之后,就可以自己设计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