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DSP一对多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5-03-16):
ARM采用S3C2410,DSP采用TMS320F2812,想实现ARM与DSP之间的一对二通信,ARM为主机,DSP为从机。一对二通信时,MISO,MOSI与CLK共用,从ARM中分别引出两个IO口作为DSP中SPI的片选信号。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口连接DSP,另一个口悬空时,可以通信。两个口同时连接DSP时,信号不稳定,从目前调试的情况来看,似乎是DSP收到了ARM发过来的数据,但DSP反馈给ARM时ARM收不到。

楼主: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网上搜这方面的问题,没看到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啊~求赐教啊啊~

网友A:
示波器观察波形后再分析,时序还是信号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