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场到路的演变之电阻/电容/电感,高大上的话题

楼主(2015-03-16):
在电路理论范畴,基而伙夫定律只是基本假设,电阻电感等都是直接用方程定义的,而在电磁场理论中,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基而伙夫已经有人百度总结了,现在总结电阻电感等怎么来的。

无需证明(哪本电磁场教材上都有),直接给出Maxwell方程:

零阶Maxwell方程为
curl E0=0     ①
curl H0=J0  ②

1阶方程为
curl E1=-δB0/δτ  ③
curl H1=J1+δD0/δτ ④

根据以上4个方程的组合,对应4种原件,其中3种是经典的RLC
比如电阻,当电磁系统的1阶场相比于0阶可以忽略时,就是E0和H0之间的瞬时(无**)关系。
同理,电感可以理解为电感串电阻,电容是电容并电阻。

5.60时年代的书就会说这些东西了,只是本坛人看不上电路理论知识,认为是低端的,而一看到电磁场的基础知识,就像看到王侯将相,高大上,这是2千多年封建余孽未尽缘故,什么玩意都有高下尊贱之分。

网友A:
这玩意儿,绝对“高大上”!!!

楼主:
俺就知道老抽对这些感兴趣,既节约头脑细胞,又能让学生崇拜。
有空再发贴,把低/射频理论一锅端,老抽更感兴趣,上课PPT有了。

这次,只记录不说话(对于人品还可以的人,或许本人还会多说几个字)。如此稀罕的奇葩,各位共享吧....

网友B:
在电路理论范畴,基而伙夫定律只是基本假设,电阻电感等都是直接用方程定义的,而在电磁场理论中,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基而伙夫已经有人百度总结了,现在总结电阻电感等怎么来的。

---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RCL的确是用方程定义或者说是描述的,在电磁场理论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用电磁场理论可以由E,H等计算出V和I,进而计算出RCL,但不能说RCL是由电磁场来证明的。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场与路都只是电路分析的工具或方法而已,无所谓谁更高大上。事实上,现在的很多电磁场教材也都会用到这两种分析方法,针对某一个问题,如何合理使用不同的方法去讲解有时甚至只是作者的个人喜好而已,只要能将问题讲清楚就是好教材。

个人觉得,有些问题用电磁场去理解更容易,还有些刚好相反,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RCL的确是用方程定义或者说是描述的,在电磁场理论中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用电 ...

不但能证明,还能预测新元件的存在。

网友C:
看了几年的电磁场,真不知道lz在说什么。
场-路之间的关系很多电磁场书上都有介绍。
什么叫零阶麦克斯韦方程?什么叫1阶麦克斯韦方程?
静态?稳态?似稳?时变?时谐?... 好像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D:
回去找一本电动力学的书看看吧,然后把电磁学、量子力学、理论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广义相对论统一起来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E:
曲高和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曲高和寡.......

曲高个啥,5.60年代教材上就说的东西,我复述而已。

补充说明,电阻,电容,电感是忽略一阶场时所得,考虑到完备性,不能忽略时,对应的便是**电阻(大伙在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其大放光彩,尽管2008年的自然杂志声称已经实现了,厚度是5nm),所以不想扯这个。

网友F:
冲着lZ来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