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3-16):
手上有一块芯片,正常状态输出口输出高电平,当接收到信号时,输出低电平。
现在的情况就是,在芯片接受到信号时,怎么通过几个三极管将一个24V电压导通?

网友A:
用NPN搭配PNP管实现,PNP做开关,NPN做逻辑控制和电平转移。这是最简单的晶体管应用了。

网友B:
用光耦不行吗?

网友C:
光耦贵啊

楼主:
现在是这么做的,试了下,板子勉强可以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PN搭配PNP管实现,PNP做开关,NPN做逻辑控制和电平转移。这是最简单的晶体管应用了。 ...

恩,因为这块板子要求做的很小,只有35mmX38mm,所以前段时间虽然想过这么做,但是感觉需要的元器件很多就没这么做,昨天试了下,勉强可以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因为这块板子要求做的很小,只有35mmX38mm,所以前段时间虽然想过这么做,但是感觉需要的元器件很多 ...

用SOT23封装的管子就是,你说的面积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OT23封装的管子就是,你说的面积很轻松。

其他还有几个模块,包括一个24V转5V的电源,一个控制电路,所以蛮紧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还有几个模块,包括一个24V转5V的电源,一个控制电路,所以蛮紧张的

必要时可双面贴片。

网友D:
对的,可以双面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要时可双面贴片。

╮(╯▽╰)╭这块板子真没办法,是块触摸板,背面是触摸pad,所以元器件只能放一面,而且走线都只能走top层。
板子画是已经画完了,到时候试试,希望这么密集不要影响触摸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么做的,试了下,板子勉强可以放下

能问一下你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么,感觉那个探针功能很好用啊!

网友F:
我习惯用电子继电器,挺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能问一下你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么,感觉那个探针功能很好用啊!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