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74hc165 读不出数据 急

楼主(2015-03-16):
uchar        Read_Series_74165(void)
{
        cpl_bit( PORTB,0 );
        uchar Temp;
        uchar Byte = 0 ; // 串口输出

        LOCK_0;                     // 移位装载口清零
        Delay_us(200)        ;                        //将165外部端口数据装入内部寄存器

        LOCK_1;                                         // 移位装载口置1
        Delay_us(200)        ;                        //抬高为移位准备
        for( Temp = 0 ; Temp < 8; Temp++ )
        {
                CLK_0;
                Delay_us(20)        ;
                Byte <<= 1 ;            //左移
                if ( DATE74165OUT  )         //DATE74165OUT 位165输出口Q7
                        {        Byte = Byte|0x01 ;
                        }
                else if ( DATE74165OUT == 0x00 )
                        {        Byte = Byte|0x00;
                        }
                CLK_1;
        Delay_us(20)        ;

        }
        return Byte;

}

调了2天了一直出不来   有经验的大神们帮我分析看看 !

网友A:
先把输入短路到VCC和GND(当然要断开HC165),看读出的是不是00和FF,确定端口能读入数据再开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输入短路到VCC和GND(当然要断开HC165),看读出的是不是00和FF,确定端口能读入数据再开始调。 ...

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  165Q7输出脚对应的单片机输入IO口设置错误   造成读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