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CMOS的扇出问题

楼主:
CMOS电路容易受干扰,因此需要通过电容接地,而这无疑降低了扇出系数。
假设一个CMOS单片机(主机)要同时发信号给200片其他的CMOS单片机(从机)。线路上挂着200个电容。假设每个0.1uf,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20MA,VCC=3.3v .。根据“1F 乘 1V 除 1A = 1S”的公式,则需要3.3ms 才能送到200个从机。请问这个估计对吗?

解决思路:
要么在从机那里用施密特触发器来确保输入的信号足够陡峭,要么主机用三极管来产生大电流。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2015-03-16):
谁说CMOS电路的输出要对地并接电容的?错误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CMOS电路的输出要对地并接电容的?错误的做法!

我说的是  输入。
每个从机的输入要接一个 电容,结果主机的输出上就出现了很多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  输入。
每个从机的输入要接一个 电容,结果主机的输出上就出现了很多电容。 ...

这种情况下同样不能用电容,而且大规模的IO互连不能用直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  输入。
每个从机的输入要接一个 电容,结果主机的输出上就出现了很多电容。 ...

“每个从机的输入要接一个电容”
????
哪本书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同样不能用电容,而且大规模的IO互连不能用直连法。

我不久前用CMOS的时候,发现它很容易受干扰,最后在输入引脚上并了电容才解决。
所以,如果一主多从的话,我设想应该是这样的:

请问:如果不并电容,又应该如何抗干扰的?
你说的“大规模IO互连不能直连”,是说用多级的方式,一个扩到n个,n个扩到n*n个,这样扩展下去吗?

网友C:
那是你设计问题。想这样很多扇出的问题,一般都要加隔离的芯片来增加扇出。另外也与距离有关,

网友C:
距离长了,对CMOS电路来说,抗干扰就差些的,再加上你那么多输入,那么多的回路设计,肯定是失败的设计。 一般来说CMOS扇出一般不要超过8个输入。比较可靠些,200个。。悬。如果你对成本有要求,那可以增加输入,但具体怎么样,综合测试下吧。

网友D:
从机输入端加个软件滤波不就ok啦~~~

网友E:
看应用场合和信号总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久前用CMOS的时候,发现它很容易受干扰,最后在输入引脚上并了电容才解决。
所以,如果一主多从的话 ...

那是一路的情形,别机械的扩展,那就荒唐了。大规模、远距离连接通常都用差分信号互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