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外部中断处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5-03-16):
    GD32的外部中断是以组为单位,例如PA0、PB0、PC0、PD0、PE0、PF0、PG0共用外部中断0,我们再使用时从中选择一个座位外部中断0即可,其他中断类推。

楼主:
    外部中断包括EXTI0、EXTI1、EXTI2、EXTI3、EXTI4、EXTI9_5、EXTI15_10,Pin0--Pin4有各自独立的中断,Pin5--Pin9共用一个中断,Pin10--Pin15共用一个中断。

楼主:
外部中断设置流程:
1 设置IO口
   将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GPIO_InitTypeDef GPIO_KEY;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时钟使能

GPIO_KEY.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KEY.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KEY.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KEY);

楼主:
2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设置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设置通道中断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3 设置中断源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外部中断必须开启AFIO时钟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EXTI线路挂起位 PB9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9); //选择PB9作为EXTI线路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请求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 //PB9为中断源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该中断源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注:设置外部中断源时必须是来了个AFIO功能,否则中断得不到响应。

楼主:
4 中断响应函数
void IRQ_EXTI9(void)
{
Pow_State += 1;
if(Pow_State%2 == 0)
{
Pow_State = 0;
}
}

楼主:
5 中断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
NVIC_SETPRIMASK(); //关闭总中断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IRQ_EXTI9();
NVIC_RESETPRIMASK();//开放总中断
}
}

楼主:
6 主函数
void Process_Key(void)
{
switch(Pow_State)
{
case 0:
LED_PWR_Off();
break;
case 1:
LED_PWR_On();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恩,这个需要在硬件设计得时候注意的啊。

网友B:
这个中断处理机制的跟STM32是一样的。

网友B:
在进行多个中断源的设计的时候,可根据需要选取不懂同类型的IO口进行设计。

网友C(2017-05-05):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里不使用中断服务函数,直接在main函数中使用下面的语句做查询法,
while(EXTI_GetIntBitState(EXTI_LINE9) != RESET)    make();
EXTI_EXTI_ClearIntBitState(EXTI_Line9);
我这样搞就卡住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外部中断配置跟你的一样

网友D:
这个好像完全继承了ST的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