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作为电源开关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使用PMOS作为电源开关,将PMOS的GS短接,这样上电PMOS是截止的
但是实际测试发现在PMIOS的S在上电瞬间D会有输出

实际PMOS为FDS4935,尝试使用IRF7416也是相同的现象。当S输入为10V以下时,输出为尖峰脉冲,宽度应该是us级,当输入电压为10V以上时,输出就会有一个约5ms脉宽的电压,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小一点。
输入输出均没有并电容。负载尝试接了一个5.1欧姆与空载,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原理的,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规避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这个是电容效应导致的,只要输出回路里有一个低ESL的去耦电容配合适当容量的滤波电容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容效应导致的,只要输出回路里有一个低ESL的去耦电容配合适当容量的滤波电容即可解决。 ...

能否具体点,或者说我该在网上查找些什么相关的资料,因为涉及不能用较大电容,所以想搞清楚原理做折中涉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点,或者说我该在网上查找些什么相关的资料,因为涉及不能用较大电容,所以想搞清楚原理做折中涉 ...

MOS管在关断时等效为一个小电容。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一下,功率MOS存在一个寄生三极管,上电瞬间DS之间会通过寄生三极管导通
后在PMOS的S端再加上一个PMOS的缓冲,就没有上电瞬间导通的问题
在PMOS的前端与后端并上电容均会有瞬时导通现象,后端并的电阻越大,瞬时导通的电压越低。

网友B(点评):
会有寄生三极管?不是二极管?加PMOS缓冲?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