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四轴飞行器(12)-解决BBB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5-03-16):
又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针对该四轴飞行器又有了如下改进:1.解决了之前的BBB供电问题.2.增加了视频实时传输功能
1.      BBB供电问题
   之前用的是电调的稳压给BBB供电,导致电调发热特别严重,最后经过查询,我的电调应该是采用的用线性稳压方式。
例如:当使用 4串锂电时,正常使用时电压约为14.8V 。
●采用传用线性稳压方式,要输出5V/1A的电流,电源端也必须输入1A 的电流。因此会有14.8V×1A= 14.8W 的功率消耗在 BEC 上,然而BEC实际有用的输出只有5V×1A=5W,所以整体效率只有5/14.8= 33.8%,另外 9.8W 的功耗则转化为热量,所以会导致BEC过热,芯片进入保护状态而无法工作;
●使用开关电源方式,要输出 5V/1A 的电流,我们实际的测试表明,电源端只需输入 0.38A 的电流即可,即 14.8V×0.38A= 5.6W 的功率,因此整体效率为5/5.6=89.3%
    所以导致给BBB供电的电调发热非常严重,上电时间长一些就会自动断电。刚开始我打算分别单独供电,于是买了四节7号南孚电池给BBB供电。
    经过试验表明,当使用4节南孚电池时,BBB无法启动,电源灯不亮,估计是电压过高。使用3节南孚电池BBB可以启动,但是运行几十秒又会自动断电,估计还是电源有问题。于是我买了一个可以调节电压的稳压芯片,如下:
    这个输入电压为4.5V-28V,输出电压为0.8V-20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足够BBB使用,BBB只需要700mA左右就可以运行。此外,该芯片的转换效率比较高,最高可以达到92%,因此基本不会出现发热严重的问题。按照这上面的介绍,这个要比我们常用的LM2596好。

在四轴飞行器的电池接入处再焊接两条电线出来,然后把稳压芯片固定在四轴飞行器面板上,连线:

    这个输入为电池的11.1v电压,调节旋钮使得输出为5.2v,将引出的两根线,正极直接插到BBB的P9_5口,负极插到BBB的P9_46口,进行测试,运行一段时间没有问题,至此,四轴飞行器BBB的供电问题解决。用这个方法给移动端的BBB供电比较方便,直接把5V输出插到P9_5口和P9_46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