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继电器和功率继电器区别?

楼主(2015-03-16):
继电器按不同类别分成了很多种,我想知道一下信号继电器跟功率继电器之间的差别,,在设计电路中要用到继电器的时候怎么去考虑选择哪一种类型继电器呢??求有懂的能帮忙解答下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两个名词是按照不同的分类来定义的。
信号继电器是按照继电器在保护回路中所起的作用来分类的
功率继电器是继电器按照功率来分来的一个名词。

网友B:
请看考附件

网友C:
触点的电流不一样哦

楼主:
谢谢~~资料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D:
主要看触点电流。

网友D:
电流不同,触点材料不同。

网友E:
看电流,电压.

网友F:
最小导通电流和最大承载电源。

网友C:
关键重点考虑触点电流大小,其他不要考虑太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