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实现单片机的IO功能分时复用

楼主(2015-03-16):
在单片机开发的过程中,我的经历是一个IO口的功能一旦确定,在升级程序之前,该IO的功能就固定不变了,

例如已STM32为例:

假设: PA.01 ------->LED1
        PA.02-------->LED2
        PA.03-------->LED3

当程序下载后,IO口和LED的对应关系就固定了,

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当程序下载后,不通过再次下载程序的方式,IO口和LED的对应关系可以改变,

例如改成

        PA.02 ------->LED1
        PA.01-------->LED2
        PA.03-------->LED3

网友A:
字面意思理解的话,怎么用你就怎么配置,程序里多次配置又不是不行撒

网友B:
switch(mode)
case mode_0:
pa0 = led1;
...
break;

case mode_1:
pa1 = led1;
...
break;

case ...
break;

default:
...
break;

网友C:
可以从外部输出一个状态信号

网友D:
这样做的具体应用是什么?
IO口在硬件连接上和LED不是本来就是对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itch(mode)
case mode_0:
pa0 = led1;

额  这样的方法我知道   但是  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