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可以模拟高速SPI从机方案

楼主(2015-03-16):
spi从机,mcu有2组从机信号。。数据位16位.时钟速率250K赫兹。如果单片机IO模拟,相当于必须在小于2us条件下响应并置数据IO。测试了一些MCu都不很理想。使用外部中断也是太慢。

网友A:
1.提高MCU时钟速度
2.CLK接到外部中断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高MCU时钟速度
2.CLK接到外部中断口上

试过了,即使用stm32 72M主频,外部中断都至少要1us(包括中断切换时间,置IO,IO速率已设置成50M赫兹.耗时应该主要在中断响应切换上面)。。。这样速度还是太慢了。
有没有带16位硬件spi的汽车级MCU?

网友A:
你可以用Microchip的啊,还有MCU只要带SPI的,都可以设置成从机模式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即使用stm32 72M主频,外部中断都至少要1us(包括中断切换时间,置IO,IO速率已设置成50M赫兹.耗 ...

软件模拟的话STM32不见得比51快,用48M的C8051也要不了1us,硬件SPI都可以接收多字节。

网友C:
n多mcu的spi接口是支持从模式的呀...................................为毛要求这么高还要用模拟的???

楼主:
为什么要用IO模拟。。。
条件限制:
1.需要汽车级MCU,用在汽车配件上
2.如果用硬件spi的需要2路,而且做从机单次上传数据是16个位的。现在MCU很多是8位spi数据的。意味要要传2次。还得进一次中断填充下数据。
3.外壳空间限制。最多只能用tssop16封装的MCU。

汽车级的很少2路spi的吧。温度必须要-40到125

很难办。

刚好我这里有。看你怎么征集法。

网友B:
STM32没有tssop16封装的吧,用STM32的话可用DMA

网友D(2020-03-14):
楼主 io模拟spi从机搞定了吗?

是用的中断方式还是轮询方式做的?

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