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抄板的时候遇到黑胶如何处理

楼主(2015-03-16):
如上图啊

网友A:
放弃抄板,改为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抄板,改为抄功能。

?根据功能可以推断内部的电路?

网友B:
有卖这种胶的,就有卖这种胶溶解剂的,
年前做一产品防抄,买这种胶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卖家有没有溶解剂,答案是有。。。

网友C:
即使找到溶解剂
开胶了后 你也没办法
里面就一个裸片 绑定的铝线
你还是不知道型号 。
抄外围功能 另选芯片 做同样的功能板子出来

网友D:
图中这个胶貌似是环氧树脂,这个很难用溶剂融化的,楼主直接用电热枪(温度不要太高)边吹边用利器挂,我就这么搞过,幸运的是没有搞坏

网友E:
涉及到定制芯片的话,硬件一模一样抄下来也没有用啊,都找不到芯片型号和厂家;
还不如抄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中这个胶貌似是环氧树脂,这个很难用溶剂融化的,楼主直接用电热枪(温度不要太高)边吹边用利器挂,我就 ...

不带防毒面具的话,半个肺已经废了。

网友G:
好难弄的,我没有弄开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卖这种胶的,就有卖这种胶溶解剂的,
年前做一产品防抄,买这种胶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卖家有没有溶解剂 ...

丫的,以后我一定要把芯片打磨掉;
再用胶;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图中这个胶貌似是环氧树脂,这个很难用溶剂融化的,楼主直接用电热枪(温度不要太高)边吹边用利器挂,我就 ...

:loveliness:
这样我就放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丫的,以后我一定要把芯片打磨掉;
再用胶;

我就是这么干的,先打磨再上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卖这种胶的,就有卖这种胶溶解剂的,
年前做一产品防抄,买这种胶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卖家有没有溶解剂 ...

溶解剂叫什么名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溶解剂叫什么名字?

不买那玩意儿,所以没有记,忘记了,不好意思

网友I:
如果里面是邦定IC,放弃抄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