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0-30v可调开关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5-03-16):
这个电路图没看懂是怎么实现0-30v可调的,高手们进来分析下嘛

楼主:
这个是控制电路部分

网友A:
感觉楼主的电路有些复杂,楼主用LM317之类的也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电路有些复杂,楼主用LM317之类的也可以搞定的

做毕业设计呢,简单很了过不了关:'(

楼主:
看老半天了,还是没看明白是咋个调节输出电压的。哪位看懂了的讲解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毕业设计呢,简单很了过不了关

哎,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医疗制度就是。。。。。。

网友B:
先问问楼主:PWM三个字母是个缩写,什么意思知道吗?

网友C(2015-04-24):
引用 网友B:
先问问楼主:PWM三个字母是个缩写,什么意思知道吗?

恩,搞清楚这三个字母就明白了:lol

网友D:
电路有错吧。
正激的变压器输出整流后不应该是电容而应该是续流二极管才对啊,不然无法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D:
咦~~~~后边还有BUCK变换好复杂啊。。。。。。。。。。我智商不够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