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变压器原理

楼主(2015-03-16):
麻烦那位大师帮我讲一下这个变压器的原理。

楼主:
这个变压器的原理

楼主:
还有这些LED的限流电阻是R5,R12吗?又是怎样通过变压器与LED连接。求大师解答。

网友A:
你知道各自的作用就理解了,以下说法来自网络:
初级绕组是通的是高压,次级绕组是输出电压的,用来带负载。
辅助绕组好像并不是每台变压器都有的,主要用来:
1 消除变压器三次谐波;
2 提供变压器保护用的电压源及信号。
另外,图中的Pin5应该改为pin3吧

网友B:
R6,R12 用于电流检测. 起保护作用和功率限制.
好象没有看到你的 LED 接在哪里
这是 LED 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R12 用于电流检测. 起保护作用和功率限制.
好象没有看到你的 LED 接在哪里
这是 LED 电源? ...

是LED驱动电源。LED接在R11后面。

网友C:
变压器原理就是电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