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SD卡能像24C02B芯片一样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储与读取吗

楼主(2015-03-16):
(无正文)

网友A:
SD卡是以扇区为单位进行读写的,不是以字节为单位进行读写的。

网友B:
是的,  SD卡属于块设备, 成块的数据读写的

楼主:
那有没有软件方面(程序)可以使得SD卡存储为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储,如果真不行的话有什么FLASH存储芯片使得其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存储

楼主:
有没有软件 (程序)使得sd卡一字节一字节存储 如果不行什么FLASH存储器能单字节存储

网友C:
SD卡读写一个块512字节,你用一个数组吗,先一个字节的存,存到512字节后就写入到SD卡中去。

网友D:
用eeprom当缓存.每块同步一次.

网友E:
这个你问老姚啊,他的单片机带EEPROM好像是页读写的:lol。

虽然用户在写程序时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但应该是有一种处理机制的。

比如你要写的地址是0x0001E240:

123456/512=241块

512*241=123392==起始地址

123456-123392=64==
你要写的数据在这一块上的地址

就是得到起始地址后,读出这一块的数据到一个512字节的数组,

根据地址
把你要写的数据修改后再把这个数组写入,
读也一样。

如果你要处理的数据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话.......

:lol

网友F:
Sd卡的数据的写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