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气隙和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为了防止饱和,加入气隙,可是根据加入的气隙反算过来的电感,比按照输入电流计算的电感小,此时应该如何取舍啊?

网友A:
增加匝数重新计算。
实际上电感量往往要以实测为准。

网友B:
加气隙,是为了减小磁导率,而减小磁导率,在同样的匝数下,电感量就会减小,磁通密度也会减小,但是电感量等于匝数的平方乘以电感系数AL,所以这个电感量计算出来之后,就根据电感量来开气隙

楼主:
请问现在的加工水平,气隙一般取多少合适?

网友B:
反激还是正激?中小功率的正激不用加气隙,大功率的正激需要加一点点。反激需要加很大的气隙,你要求加多大的气隙,人家就能加多大的气隙,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设计变压器,都是给出匝数和电感量,变压器厂家根据这个电感量来磨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激还是正激?中小功率的正激不用加气隙,大功率的正激需要加一点点。反激需要加很大的气隙,你要求加多大 ...

反激的,因为计算的气隙比较小,所以怕加工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激的,因为计算的气隙比较小,所以怕加工不出来!

不可能加工不出来吧?气隙都是磨出来的,我觉得再小的气隙也能加工啊,只是气隙太小的话,一致性可能会比较差。为什么会用那么小的气隙呢?气隙小了,同样的匝数,电感量就会增大,就需要增大磁芯去补偿,反激不建议开太小的气隙,除非你是正激

楼主:
因为是低压直流输入,计算的电感比较小,气隙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