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q上使用硬件解码播放视频的问题

楼主(2015-03-16):
你好!

我现在的环境是
uImage :L3.0.35_4.1.0_130816
板子上跑的是官网的ubuntu解压的文件系统。

根据文档,安装了以下的deb包
IMX_MMCODEC_3.0.7-2下面binary的所有deb包
L3.0.35_4.1.0_130816_images_Mx6下面的所有的deb包
并且系统由11.0升级到12.04

问题:
通过下面的gst-launch命令,调用硬件解码播放本地视频,颜色严重失真,而且画面闪烁严重。
gst-launch -v filesrc location=test.video typefind=true ! aiurdemux ! vpudec ! mfw_v4lsink

通过gst-launch -v videotestsrc ! mfw_v4lsink 测试,感觉也很正常。

请问,上述是啥原因?
解压完ubuntu系统之后,即使不按文档中安装包,我看也是可以执行gst-launch命令的。
效果感觉一样啊。

请指教!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们这边在帮你看,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if you install the deb files, L3.0.35_4.1.0_130816 isn't necessary, you should install the ubuntu file system on your board, did you install it? and which file did you install?

do you need to install the ubuntu file system on your board? if no, you shouldn't install the deb fils and can use the gst command direcly.

网友A: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2017-12-18):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

那个imx6解码能给点提示吗?现在要做avi视频解码,官方源码里面有vpu_test这个文件,功能是把h264文件解码播放出来,输入的参数也只能是h264的文件路径,我想解码avi只能把avi解成h264文件才能播放吗?
这样会需要用到额外的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才给你回复,前段时间出差了,刚回来,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

我的思路是想把avi的文件一帧一帧解出来,然后一帧帧地发给vpu解码,请问有没有相关的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