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要接在火线上吗?

楼主(2015-03-16):
如题:保险是不是要接在火线上,有这样的规定吗?为什么?
我还在百度知道看到这样一段话“零线是在供电端(发电厂、变电站、变压器)接地,或在入户前重复接地,是工作接地线,是输电线路的一部分,电流经电厂----火线----负载----零线反回电厂"
难道电流就不会这样流  经电厂----零线----负载----火线返回电厂?我觉得既然是交流,那电流半个周期内是:
“电厂----火线----负载----零线反回电厂",半个周期是"电厂----零线----负载----火线返回电厂"。

网友A:
必须接在火线上,安规的强制标准。为什么,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A:
至于你提到的“百度知道”,纯属胡说八道,里面不靠谱的东西非常多,尤其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百度根本就没有专业人员维护。

同意你的观点,百度有点不靠谱
老兄说得对

网友B:
零线定义是: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中性点接地时,该点称为零点。由零点引出的导线为零线。而不接地的中点所引出的导线称中线。

网友B:
电能传输

网友C:
欧盟现在有部分标准是火线、零线都要接保险

网友D:
最好都要接保险

网友A:
注意了,如果用传统熔断式保险,绝对不能火线、零线都接,只有空气开关式保险是火线、零线联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欧盟现在有部分标准是火线、零线都要接保险

见8楼,注意概念。

网友A:
别想当然,看8楼内容。

网友D:
请问为什么传统熔断式保险不能都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传统熔断式保险不能都接呢?

因为没法保证都熔断,而火线保险未熔断时线路带电,检修时容易发生触电事故,所以按安规绝对不能在火线和零线上同时接保险,而且这么做根本不会使熔断更可靠,纯属画蛇添足的愚行。
空开有双路的,可以同时控制火线和零线的通断,当然该优先使用。现在的交流供电网已经极少用熔断式保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传统熔断式保险不能都接呢?

两根线烧断总有个先后,一根先断了第二根一般不会断。谁先谁后除非刻意选粗细线,不然玩抛硬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法保证都熔断,而火线保险未熔断时线路带电,检修时容易发生触电事故,所以按安规绝对不能在火线和 ...

非常好,再次学习。

网友G:
嗯,支持 火线零线都接保险的标准,我也是按照这个设计的。

都说了,这是错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错误设计。

网友G:
现在国人,很多偏远地区的, 进电表什么的 都是不分零线火线,比较容易出事情。

网友H:
:lol,我觉得也是接火线。

网友I:
肯定是火线啊,如果不放心,零线也接!

这样的不放心就是瞎胡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国人,很多偏远地区的, 进电表什么的 都是不分零线火线,比较容易出事情。 ...

只烧断零线回路的保险丝,只会更危险。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传统熔断式保险不能都接呢?

给你画个380V的三相四线制供电电路图,后级负载都是220V 的,  然后把零线断开,跑下回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接在火线上,安规的强制标准。为什么,不用解释了吧。

@chunyang 是不是因为保险如果接在零线上,如果保险短烧掉了,火线和地线之间还有电压。

网友K:
这种问题也需要解释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 是不是因为保险如果接在零线上,如果保险短烧掉了,火线和地线之间还有电压。 ...

是的。更关键的是,对于习惯不够严谨的人,看到保险烧了,弄不好会以为没事,然后去检查烧保险的原因,后果就可能很严重。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在本帖中纠正错误的观念,并且用语比较激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也许俺说的这些会救了某人的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种问题也需要解释么。。。。。。

显然,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纯属想当然!而且比例还不低!

网友L:
零线时一定不能接保险的,零线一般和大地是同一电位,而火线则不是,所以为了安全要在火线上接保险。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显然,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纯属想当然!而且比例还不低!

完全没想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

电两次,就不用解释了

网友M:
长知识了,这个相当重要啊!大神普及的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