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库函数PWM配置

楼主(2015-03-16):
如题用到Tim1的4路PWM,使用库函数。
1.4路PWM的周期是否可以独立配置,如何配置?
2.如何单独配置4路占空比,调用TIM1_OCxInit这条函数,会覆盖其他路的配置,请问独立的配置是调用那条函数。
非常感谢。

网友A:
使用PWM,比如说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x,这些pwm都是由tim1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些pwm的频率是一致的,唯可改变其占空比,如果希望使用独立的pwm,可以考虑使用TIM1_CH1 TIM2_CH1,TIM3_CH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WM,比如说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x,这些pwm都是由tim1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些pwm的 ...

太感谢了,还请问一下如何独立配置Tim1的独立通道的占空比,库函数中那条函数是独立的配置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PWM,比如说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x,这些pwm都是由tim1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些pwm的 ...

请问STM8S的库函数使用说明PDF文档有吗?有的话 谢谢分享一下!

网友A:
我记得ST官网上有,或者你直接去百度,pdf文档很少用,我都是在代码中直接看的,记得库函数 有专门的一个文件讲这块

网友C:
void TIM1_PWM_Config(void)
{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8, TIM1_COUNTERMODE_UP, PWM_FERQ-1,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CCR1_Val,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Pulse = CCR2_Val*/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CCR2_Val,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Pulse = CCR3_Val*/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TIM1_OUTPUTNSTATE_ENABLE,
               CCR3_Val,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NPOLARITY_HIGH, TIM1_OCIDLESTATE_SET,
               TIM1_OCNIDLESTATE_RESET);

  /*TIM1_Pulse = CCR4_Val*/
  TIM1_OC4Init(TIM1_OCMODE_PWM2, TIM1_OUTPUTSTATE_ENABLE, CCR4_Val, TIM1_OCPOLARITY_LOW,
               TIM1_OCIDLESTATE_SET);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1_Cmd(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