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手里有一块FPM10A指纹模块,但不知道怎么与其通信

楼主(2015-03-16):
我用户手册看了很多遍, 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写和这个指纹模块通信的串口程序。  网上的和自己写的都是利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接收缓冲寄存器(SBUF), 接着利用数据读出数据,再经过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发回到上位机的串口助手!
而我现在想通过串口助手将指纹模块的验证口令发送到指纹模块当中,再将指纹模块的应答数据发回到串口助手当中!  可现在我没有和模块沟通的桥梁, 而网络上的大部分是编写好的上位机程序, 并不需要串口助手来实现!   希望有人能指点小弟如何正确写这个程序, 哪怕是一点点的提示!  谢谢 , 不胜感激

网友A:
指纹识别模块,可选串口TTL或RS232接口,提供STM32测试源码
   支持自动搜索功能,无需发送指纹
   不需要了解指纹技术,不需要了解模块内部结构和运算,只需要简单的指令,指纹模块就能完成相应的操作,实现快速开发应用。
●指纹感应灵敏,识别速度快,适应性强
●提供简便实用通讯协议,方便二次开发应用
●开发方便,操作简单,并配有PC机演示、学习软件、相关工具
●提供单片机C语言、VC、C#、QT、WINCE、LINUX、android等多种系统,多种开发语言
●可定制韦根24,韦根26等通讯接口和功能
QQ:29344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