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5-03-17):
我的jlink已经挂了,连接电脑显示unknown device,按照网上的方法烧写固件,依然没有作用,灯一直不亮,而且在烧写固件的时候,没办法写入固件,设备连接不上,一旦接上jlink驱动就是unknown device,按照烧写固件流程短路引脚的时间我试过1分钟,2分钟,5分钟的,都没有用,USB线也换过了几根了,电脑XP和WIN7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连接jlink都是unknown device,表示已经黔驴技穷了,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连接电脑显示unknown device
应该是芯片没被识别
检查自己的板子 是否焊接良好
如果是BGA 请热风枪加点助焊膏 吹下

网友B:
jlink不一定挂的
注意检查仿真相关接插件接触是否良好,和相关io的电平状态

网友C:
是不是自锁了?

楼主:
果然是焊接问题,表现为连接电脑设备unknown device,灯不亮,换了一根USB线后偶尔能够烧写固件,恢复正常,拔掉重新插入灯亮绿光但是一直闪烁,认不到设备,插拔好多次有一两次成功,换了电脑环境及USB线情况依旧,由此推断是jlink的问题,换了一个USB座子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