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升压到12V

楼主(2015-03-17):
(无正文)

网友A:
关键是你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B: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就直接用BOOST升压,忽略二极管压降,占空比在0.73左右,找个可以低压工作的IC就可以,或者是用MC34063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电流需要多少?

输出电流3A,电流比较大,直接升压的话,芯片发热可能会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就直接用BOOST升压,忽略二极管压降,占空比在0.73左右,找个可以低压工作的IC就可以, ...

3A的电流,这个电流比较大了,像这样的大电流,不知有什么好的做法?

网友C:
这么大电流不用做了!
假设升压效率为80%(这么大压差难做高),输出12V/3A,也就是输出12*3=36W,那么算上转化效率,输入的功率是:36/0.8=45W,输入电流=45W/3V=15A,这么大电流楼主觉得有搞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电流不用做了!
假设升压效率为80%(这么大压差难做高),输出12V/3A,也就是输出12*3=36W,那么算上 ...

就没有办法可以实现这个设计了吗?

楼主:
可否具体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3A的电流,这个电流比较大了,像这样的大电流,不知有什么好的做法?

如果电流比较小的话,做起来确实不难,但是电流大的话就难了,关键还是输入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比较小的话,做起来确实不难,但是电流大的话就难了,关键还是输入电压太低了 ...

是否只能用更高的输入电压来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只能用更高的输入电压来解决呢?

输入电压高了,当然更好,但是如果你不计效率,肯花成本,3V的输入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D:
:lol  有点难度哦。

网友E:
3V,先升压到12V,给控制芯片用,这个电流很小,有很多方案可选,基本上就是一个BOOST,34063都可以实现。然后,再用3525一类的双端控制芯片,构成推挽,3V-12V

楼主:
tozxq兄说得很实在,80%的效率,15A的输入电流,发热可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简单有效的办法还只能是改用高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3V,先升压到12V,给控制芯片用,这个电流很小,有很多方案可选,基本上就是一个BOOST,34063都可以实现 ...

看了各位大侠的意见,小电流是没问题的。大电流的话,这样设计不实在了。

网友F:
感觉有些困难,这么大的电流悬呀,不知楼主到底想搞什么,不妨说出来,大家好一起看看

网友G:
之前用LM2587做了12到24V升压 2A输出,发热还是比较厉害的,估计lz这个要求,悬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大侠的意见,小电流是没问题的。大电流的话,这样设计不实在了。 ...

你看明白我说的了?推挽还不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明白我说的了?推挽还不实在?

你的做法是可以。我是说本身这个产品,这样做不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否只能用更高的输入电压来解决呢?

参考大功率电子烟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参考大功率电子烟设计

大侠,可否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做法是可以。我是说本身这个产品,这样做不好。

那你直接用同步的BOOST好了,效率也不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