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MOS管

楼主(2015-03-17):
参数要求,我想用3.3v控制,电流30A,电压36V一下(实际工作也就是24v或者12v 电流12A吧),我现在选用的这款Vgs是2V的,PWM基本调节不了,基本占空比上90%才开始工作,要N沟道的,电路小白求推荐

网友A:
做什么项目上的?盆友  我家有 你找我聊聊

网友B:
SiR426DP
3.3V 控制 vgs 有点低了 最好加级三极管在驱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