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来替代矩阵机械按键,有什么方法,求帮忙

楼主(2015-03-17):
各位大神:想用上面的触摸按键来替代下面的机械按键,有什么方法吗,怎么设计电路  只有5IO口,所以只能用矩阵方式。

网友A:
你是想用独立的触摸ic来实现?还是什么要求?
用独立的触摸ic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独立的触摸ic来实现?还是什么要求?
用独立的触摸ic比较容易的

就是只有5个IO口  但有6个按键    本来是用机械按键矩阵形式解决的  现在要把机械按键换成触摸按钮,所以不知道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只有5个IO口  但有6个按键    本来是用机械按键矩阵形式解决的  现在要把机械按键换成触摸按钮,所以 ...

就是用一块独立的触摸IC

网友B:
用串行的触摸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串行的触摸芯片

赞一个。

网友C:
反正用薄膜开关的话,最好加一级缓冲,怕冲掉IO后 烧MCU。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设备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正用薄膜开关的话,最好加一级缓冲,怕冲掉IO后 烧MCU。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设备的话。 ...

请教下你说的冲掉IO 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没看懂意思,触摸一般都是直接IIC接口,为嘛LZ的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F:
可以考虑下stm8,它有自己的触摸库,之前做了下,感觉还好

网友G:
某些触摸IC支持 双线 模式,就类似机械按键矩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