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大家怎么批量烧写中颖ic呢

楼主(2015-03-17):
大家怎么批量烧写中颖ic呢?PRO-06是通过插座烧写,和JTAG线下载到成品板上呢?

有没有直接用JTAG线下载的呢?JET51我知道可以,但是不适合用在产线上。

知道的告知下吧,谢谢!

网友A:
我直接弄出串口,留几个针,ISP烧

网友B:
用自动机,批量烧:lol

网友C:
设计板子的时候,就得考虑生产工艺,保留下载、调试的接口,批量可以测试点夹具下载。
JET-51也适合产线的呀,谁说不可以?

网友D:
大批量的一般都是机器来搞吧。

网友E:
代理商都有自动烧入机台。

网友F:
代理商包烧录:lol

网友G(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