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5-03-17):
我们用了TI的ESD保护芯片TPD3E001,在做CE静电测试的时候产品有点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情况如下:
对USB接口进行静电放电测试,静电测试时产品关机。对USB接口(不是普通的接口,而是金属触点。采用4KV放电),USB已加入ESD保护芯片。能够分析一下原因和整改措施吗?需要过CE认证。只在原来的板子上做整改。
此前在未焊接TPD3E001时打静电后产品关机会开不了机,现在是关机后能正常开机~个人不是太懂,所以请教你们一下~~谢谢!

网友A:
做CE静电测试的时候产品有点问题, 但没有看明白, 到底是什么问题?
测试后, 开机功能异常了? 什么异常

网友B:
打的外壳地吧?外壳地和USB电源的地线直接连一起吗?还是加了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