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三版,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5-03-17):
不明白滤波器的a1是怎么算出来的??求大神帮忙  谢!

网友A:
把 S 换成 jw,然后求传递函数模的平方。在截止频率处这个值按定义为 0.5。

网友B:
有些事情,以代数方法容易理解,另一些事情,以几何方法容易理解。
楼主的问题,若是画出滤波器的幅频曲线来,立刻可以得到解决,叫做一目了然。

网友C:
如果问的是划线处,只能按照定义来求,很简单的一个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S 换成 jw,然后求传递函数模的平方。在截止频率处这个值按定义为 0.5。

好的,我在仔细看看,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事情,以代数方法容易理解,另一些事情,以几何方法容易理解。
楼主的问题,若是画出滤波器的幅频曲线 ...

十分感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问的是划线处,只能按照定义来求,很简单的一个计算。

确实,应该从定义开始,看见这么长一串就无从下手了,我去算算,十分感谢

楼主:
按照定义,推了下

网友C:
拐弯抹角绕一圈,直接|(1+jwo/w3dB)^n|=squar(2),变形可得wo=w3db*squ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拐弯抹角绕一圈,直接|(1+jwo/w3dB)^n|=squar(2),变形可得wo=w3db*squar.......

好吧,这样写直观多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