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电路板上两个STM32 USART通信对时钟精度的要求

楼主(2015-03-17):
电路板上两个STM32 单片机使用USART来通信, 目前通信波特率是115.2k, 两个单片机都是用8MHZ外部时钟HSE,为了通信可靠稳定, 对时钟的精度要求达到多少?
我的一个STM32F205使用了8MHZ晶体振荡器(50PPM),另外一个STM32F030使用了8MHZ村田陶瓷振荡器(0.5%精度+0.2%温漂+0.1%老化), USART通信在115.2K波特率, 会有问题吗?
多谢.

网友A:
用普通晶振就可以了;
UART要求不是很高;
我用内部时钟都可以;

网友A:
我多的板子,挂了5个串口;
还有一个CAN;

楼主:
我的一个STM32F205使用了8MHZ晶体振荡器(50PPM),另外一个STM32F030使用了8MHZ村田陶瓷振荡器(0.5%精度+0.2%温漂+0.1%老化), USART通信在115.2K波特率, 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多的板子,挂了5个串口;
还有一个CAN;

STM32的内部时钟精度是+/-5%在-40~85度范围内。

网友B:
假设晶振是标准8M,无误差,那么误差=((总线频率/波特率)% 0.062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晶振是标准8M,无误差,那么误差=((总线频率/波特率)% 0.0625)/1

这个误差是代表什么?
我现在想看的是晶振的精度。

网友B:
你想看你晶振的精度啊,我怎么给你看啊,你拿仪器测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看你晶振的精度啊,我怎么给你看啊,你拿仪器测一测吧

不是,我想知道的是USART通信对晶振精度的要求?
晶振的精度我当然知道。

楼主:
多谢mmuuss586 版主和sjw1716094642 两位的分享。

网友C:
uart不需要时钟同步.

楼主:
这个要求跟通讯速率高低有关系吗 ?

网友D:
是误差5%就可以了,晶振的误差不用考虑

网友D:
与通讯速率高低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误差5%就可以了,晶振的误差不用考虑

这个5%的误差是指两个单片机波特率的误差吗 ?
为什么晶振的误差不用考虑 ?
多谢PIGYONG801.

网友E:
晶振可以认为无误差。030陶振这边到做到2%以内。基本与波特率无关。
5%之内是理论上的。实践上要2%才靠谱。

网友F:
取决于UART接收模块的采样方式,中心采样的,最大容忍5%实际波特率偏差,一般在1~2%之内就很可靠了。

网友E:
另外似乎陶振不比普通晶振便宜啊。
49S两毛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uart不需要时钟同步.

UART虽然不需要时钟同步,但对时钟的精度有要求。理论上应该是3%,考虑到温漂和长期漂移,要求时钟的精度为:误差<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似乎陶振不比普通晶振便宜啊。
49S两毛钱,

村田一般陶振精度可以在0.8%内,
高精度的陶振可以在3000PPM(0.3%)之内.
-40度到125度全温度范围.

楼主:
陶振的优点是尺寸小, 而且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误差5%就可以了,晶振的误差不用考虑

5%误差太大了,会导致生产不良的。

网友H:
误差还跟位数有关,10位最大理论误差是5%,11位的话是4.5%,都是两端误差之和,实际应用中按这个误差做肯定不可靠,尤其是高波特率下,两端误差之和要在3%以内才可靠。

网友I:
晶振的误差是会引起的波特率的误差,但是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J:
理论上好于5%就可以

网友K:
总误差5%,需计算时钟误差及分频误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32的内部时钟精度是+/-5%在-40~85度范围内。

算算就知道你这样的参数,会出问题的。

网友L:
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用普通晶振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M:
理论上,时钟精度导致的偏差 不得超过波特率接收方所容忍的误差。8M, 百分之5的误差
对于115.2K的波特率,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不必担心。

网友N:
UART的速率相对对bit的准确性要求还是很低的,速率这么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理论上,时钟精度导致的偏差 不得超过波特率接收方所容忍的误差。8M, 百分之5的误差晶振
对于115.2K的波特 ...

1. 5%误差和8M没有绝对关系。
2. 8M时钟,5%的误差,达400KHz,你觉得这个误差小吗?

我认为你不知道怎么计算误差。

网友M:
引用 网友G:
1. 5%误差和8M没有绝对关系。
2. 8M时钟,5%的误差,达400KHz,你觉得这个误差小吗?

要搞清楚楼主没有说清的的一些问题。理论上是可以”计算“的。没有必要钻这牛角尖。

我的说法就是经验和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M:
8M晶振在”STM32"应用环境下,它的误差是要传导的。经过锁相环,分频,还有用户自己的具体设定等,计算它 ...

只能说你不会计算,也不知道测试,更不知道从设计到量产还要走多少路。拿着手上的一块板子测试了几个小时,就说好了,没有误码,没问题。

如果你不会计算,提示你一下:
找到一个8M-5%的板子,一个8M+5%的板子,拿这两块板子互发数据,看看有没有乱码。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你不会计算,也不知道测试,更不知道从设计到量产还要走多少路。拿着手上的一块板子测试了几个小时 ...

你有点自以为是。那就给出你的计算让我看看吧。而不是又扯出我提出的测试。

楼主:
大家互相探讨,分享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
所以不要互相指责.

楼主:
引用 网友M:
理论上,时钟精度导致的偏差 不得超过波特率接收方所容忍的误差。8M, 百分之5的误差晶振
对于115.2K的波特 ...

STM32的手册上给出了波特率接受方所容忍的误差, 但是不知道从晶振的误差到波特率的误差是怎么传导计算得.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M32的手册上给出了波特率接受方所容忍的误差, 但是不知道从晶振的误差到波特率的误差是怎么传导计算得. ...

串口波特率误差来源于两个地方:晶体频率误差和波特率发生器不能整除时发生的尾数误差,两个误差叠加起来算就可以了。

一出口就知道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波特率误差来源于两个地方:晶体频率误差和波特率发生器不能整除时发生的尾数误差,两个误差叠加起来 ...

我查了下STM32手册,
波特率发生器不能整除的误差在8M HSE /115.2K 是0.64%。
村田陶振在全温度范围,考虑温漂老化的误差是0.8%。
两个相加是1.44% <2%,
所以通讯是稳定可靠得,
可以这样下结论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STM32手册,
波特率发生器不能整除的误差在8M HSE /115.2K 是0.64%。
村田陶振在全温度范围,考 ...

还要考虑上升沿与下降沿波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你有点自以为是。那就给出你的计算让我看看吧。而不是又扯出我提出的测试。 ...

串口通信,由于是异步,存在两端时钟不同,导致的误判。
一般而言,串口通信造成的误码,有两个原因:
1.  噪声;
2. 时钟偏差
在这里,我们只考虑2, 不考虑1. 噪声情况。
对于2,我们假设主频率能分频到对应波特率。在这样情况下,只考虑频率偏差造成的误码。
根据异步通信评判准则,当接收方频率和发送方码有相差180度时(即1/2码片时间),就会造成判断错误导致误码。串口通信发送一般有start bit以及8 bit data,第9bit如果有1/2时差,就产生误码。
所以delta t = 1/2 Tdata, 在9*Tdata内。
所以要求delta f= 1/18 = 5.5%, 即最大频率和最小频率差需<5.5%。
如果考虑非串口波特率倍频时钟,意味着分频后和波特率本身有偏差,对时钟的要求会更高,由于分频误差和波特率本身有关系,不再展开计算。
还要考虑时钟温漂,和长期漂移。
至于噪声,计算更复杂,要考虑是否用高斯白噪声或带限灰噪声模型。一般由于串口电平比较高:+/- 7--12v.噪声模型一般功率不大。所以这部分一般不考虑。
但在电源噪声比较大的情形,噪声造成的误码必须考虑,也是可以计算的。
所有这些,和时钟频率的高低,和锁相环,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串口通信,由于是异步,存在两端时钟不同,导致的误判。
一般而言,串口通信造成的误码,有两个原因:
1. ...

你的计算不够严谨,不能操作。这就是因为对误差的计算缺乏足够的知识导致的。

例如说,分频有的影响,你就说“不展开”绕过去了。但是这个能绕过去否?

还有“没有必然联系”也看不出你有严密的推算。

网友O:
误差是保证在5%以内就可以了吗?

网友P(2018-10-20):
我们用过CAN通信,陶瓷晶振你不可能去挑选精度那么高的,会丢包和通信出各种错,直接用石英晶振吧,串口通信还没有发现过。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