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XX的有函数库吗

楼主(2015-03-17):
最近刚接触新唐的芯片NUC123,感觉没有一个函数库啊。PS:之前用STM32有寄存器版本和函数库版本的手册。

网友:
有啊,楼主去下载,官网。

网友A:
我上面给的地址,点一下就可以从官网下载到了。
http://www.nuvoton.com/hq/produc ... &resourcePage=Y
这是所有的1系列的地址。

网友A:
楼主竟然给我评分了,谢谢。

网友B:
顶楼主,应该找到了吧

网友C:
春熙路刀客回答的很好,一步到位。

网友D:
谢谢里面同志们的耐心回答啊
我也受教了

网友E:
楼主啊,这个是有的,官网就可以下载到

网友F:
楼主,你去官网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