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的bug

楼主(2015-03-17):
我在使用stm32f103vct6的dma时,dma通道传输完成时,ccr寄存器直接写入0关闭此通道,结果ccr值从0x513变成了0x510,只有最低2位清0.。。。导致程序运行结果出现错误

再次清0时才真正清0,这种类似问题不是f2系列的dma才有的么,怎么f1也有类似的问题,,,而且勘误手册上也没有指出

网友A:
直接写0貌似有点偷懒了吧。位14:4是控制信息,应该是只有在通道关闭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0貌似有点偷懒了吧。位14:4是控制信息,应该是只有在通道关闭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吧。 ...

不错 我也觉得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0貌似有点偷懒了吧。位14:4是控制信息,应该是只有在通道关闭的情况下才可以改变吧。 ...

如果不是因为遇上了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分开清0

手册上面已知使能后操作其他寄存器是无效的,这个寄存器总能操作吧,现在是使能后也只有低2位可以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因为遇上了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分开清0

手册上面已知使能后操作其他寄存器是无效的,这个寄存器 ...

具体情况我没试验。
我估计位1和位2,3是平等的,都是控制中断的。既然位1能够操作,位2,3应该也可以操作。

反正我是使能或除能都是和其他操作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