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有几个直流工作点?

楼主(2015-03-17):
电路原理图见下面链接,不熟悉电路工作原理的可以看看文字说明。

http://en.m.wikipedia.org/wiki/Brokaw_bandgap_reference

问题:这个电路有几个直流工作点?如果已知电阻,三极管,运放等参数,各个节点直流值计算结果是多少?

网友A:
你要是以心虚请教的方式进行咨询的话。

本大师可以考虑对你进行教导。

上来就是个问题。

就好像你知道问题的答案似的。

即使想拐弯抹角地从本大师这里获取答案。

你这也未免太直截了当了吧?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A:
对于本大师来说。

这些电路,包括所谓的尼尔逊电流元之类的一样。

都是属于英雄所见略同的电路。

也就是说本大师在不知道他们存在的情况早就开始独立设计和使用过了。

谢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A:
没有本大师的教导。

你是不可能知道这里的原理的。

再次感谢大家!

maychang -10

网友B:
真心看不出楼上的水平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心看不出楼上的水平呀

英雄所见略同,以至于完全一样的案件。

电路对于本大师来说。

前不久就发现了一个1969年设计的电路。

屡见不鲜。

谢谢大家!

完全一样。

可以说一个字都不差。

但本大师确实一点不知道他们也如同本大师一样地设计了完全一样的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正确答案是这个样子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个强大的反馈作用使得任何一路的电流发生变化就会出现反制作用。

这就是楞次定律所阐述的事实。

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之路的电流增大,那么运放的强反馈就勒令其减小。

反之亦然。

再次感谢大家!

所以各个之路的电流都不敢发生一点变化。

于是乎Vout就是一个几乎不变的电压了。

网友A:
如果你对于本大师的正确教导。

感到满意的话。

谢谢大家!

就给本大师加几百分吧!

看在你有1W多分的份上。

当然也是看在本大师无数次对你进行教导的份上。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大师蛮厉害一下就给出答案,真的是严格是3个(运放in和out),广义是两个(+in端及out)。剛在删帖前才看 ...

严格是什么意思?广义二字又是什么意思?
有几个是几个,怎么还有严格和广义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题目只有徐大和清醒的本大师才懂的。可惜本大师现在受刺激都疯掉了。现在就剩下您了。我必须先搞懂带隙 ...

本大师一项是令别人讽掉。

你想当然徐第二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题目只有徐大和清醒的本大师才懂的。可惜本大师现在受刺激都疯掉了。现在就剩下您了。我必须先搞懂带隙 ...

带隙原理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能够理解本大师的教导。

在一定的温度下。

这个电路必定稳定而稳定输出一个电压。

这归功于强反馈作用。

那么温度变化了,因为电阻是正温度系数,而三极管Vbe是负温度系数。

所以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近似0温度系数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

谢谢大家!

电流是稳定而不随温度变化的。

再次感谢大家!

而三极管Vbe每度变化2mV。

如果电阻也是每度变化2mV。

那么就可以抵消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集电极电流是可以大致算出来的。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唯德勒电流元。

再次感谢大家!

因为2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是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电流是可以大致算出来的。

谢谢大家!

蠢,自己贴的图片上已经注明是brokaw带隙,还widlar呢。

网友A:
但发射区的面积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家!

所以R2可以得到一个与温度有关的电压。

再考虑Vbe并相加 。

就可以得到合适的阻止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都是些很经典的带隙基准源,书上,网上大把的很详细的推导。
http://www.ateneonline.it/jaeger4e/approfondimento/Section16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些很经典的带隙基准源,书上,网上大把的很详细的推导。
http://www.ateneonline.it/jaeger4e/approfond ...

现在只研究直流工作点,输出电压表达式及温度特性,现在不是关注对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只研究直流工作点,输出电压表达式及温度特性,现在不是关注对象。 ...

你的直流工作点不就是输出电压和电流吗?

谢谢大家!

你还要什么直流工作点?

输出电压1.2V左右,R1的电压是PTAT,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Vbe是负温度系数。

2*R1/R2*Ln(A2/A1)*K/q = 2.5mV/度,就可以获得0温度系数。

你可以把这个电路当作那个发射极电阻的所谓稳定直流工作点的4个电阻的那个共射放大电路。

教科书里就有计算静态工作点的方法。

这个本质上没有区别,紧紧就是为了获得0温度系数而已。

计算方法是本质一样的。

直流工作点的 建立也是通过负反馈完成的。

当然教科书中的那个,也是通过负反馈完成的。

这至少包括上电过程的工作点建立的反馈过程。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