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外设电压的配置

楼主(2015-03-17):
请问使用不同电压的外设,如IIC、SPI等应如何配置哪些寄存器。

网友:
什么叫不同电压的外设啊,楼主说明白啊。

网友:
我实在是不懂,你这个意思,是外部的芯片和MCU电压VCC不同,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M45x 系列的 MCU 在管腳上面有根 VDDIO 是可以支持5V~1.8V , 而這管腳會去影響到其中六個管腳的輸出電壓, 管腳圖上面標示 VLIO , 所以不需要做控制 , 只需要在外部將VDDIO 電壓接對就可以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楼主,你的话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不同电压的外设呢?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不同电压的外设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电平不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