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什么叫浪涌

楼主(2015-03-17):
(无正文)

网友A:
“比如说手机,我插拔电池时,插入的瞬间,电容两端产生的大电流”,也算浪涌。

网友B:
电容电压为0的时候,突然给电容充电,那么在上电一瞬间,电容两端可以等效为短路,此时仅靠电路和电容ESR等寄生参数来抑制浪涌,所以这个浪涌电流是非常大的,电容容量越大,这个浪涌持续的时间越长,所以电容容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加防浪涌电路,常见的有绕线电阻和热敏电阻,所以电路里面寄生参数也不完全有害,也有它好的一面

网友C:
就是短时间的大电压和电流!

网友D:
这个一般在大容量电容电路里面存在,有一定的危害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压为0的时候,突然给电容充电,那么在上电一瞬间,电容两端可以等效为短路,此时仅靠电路和电容ESR等 ...

这个瞬间大电流,只会经过电容,就算要烧,也不会烧掉我的其它设备,也就会把我的设备的外部供电给烧坏,或者把电容烧坏,根本不会烧坏后端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瞬间大电流,只会经过电容,就算要烧,也不会烧掉我的其它设备,也就会把我的设备的外部供电给烧坏, ...

你的理解正确,这个浪涌电流对电容和整流桥的寿命都有很大的危害,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会烧保险或跳闸

网友E:
市电干扰肯定不是
一般是指电路在某时产生或存在的不超过一周的峰值电压或电流
上电伊始的充电峰流即是典型

网友F:
顾名思义,非常浪的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