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红外感应开关中的信号放大用运放来处理,不知道选择什么类型的运放好?

楼主(2015-03-17):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运放问题吧,以前用LM324做过,不会误动作

楼主:
难道是设计电路的问题?

楼主:
兄弟有资料么?能不能发份给我?

楼主:
这个对运放参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B:
运放质量问题?

网友C:
怀疑是你的电路问题,不是运放不够好

网友D:
是不是比较器的迟滞太小,导致误动作.
我用如韵电子的CN951做过类似的产品,可以试下.

网友E:
示波器用得没问题???

话说如果不是电路设计错误,那只能是探头(红外热释传感器)不好。。。要真是这样就惨了。。

网友D(2015-04-28):
附CN951技术资料,运放+比较器+电压基准,非常适合红外线检测.

网友F:
估计还是电路参数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