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没有STM8S003F3p6这个芯片

楼主(2015-03-17):
如标题:STVD没有STM8S003F3p6这个芯片,安装好了  链接弄了半天  最后发现 这个芯片型号不能选  也没有备选   include文件夹中  没有这个型号的定义?
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过 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A:
跟 STM8S103F3是一样的,stvd里选这个型号就行了

网友B:
stm8s003

stm8s003

这个文件没有也罢,内容就是图里这样,用103的包含就行,寄存器什么的都一样的。

网友C:
这类问题大同小异,一般需要选定型号!!!

网友D:
用103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E:
有啊。#include <stm8s003f3.h>

楼主:
查出来了   可能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03代替就可以了;

嗯  谢谢

网友F:
用103的就可以,试试新的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