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硬件IIC从机调试SDA拉高

楼主(2015-03-17):
调试IIC发现SDA莫名其妙拉高。抓到的波形就这个正常。其他的都怪怪的。SDA不同程度的备拉高。

后面的四个全是1.应该是0才是正常。

主机模拟IIC,程序不变。

从机用硬件IIC,程序变动。换了一个从机。主机未变。

网友A:
注意一下ACK,读写时主从机分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ACK,读写时主从机分开来。

这个就是0x11 读。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0x11 读。分开的。

逻辑分析仪设定好I2C,那样方便分析。
如果是用电脑USB口逻辑分析仪,USB尽量少口在用,太多可能影响到显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