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供电 运放能不能实现差分输入?

楼主(2015-03-17):
单电源供电 运放能不能实现差分输入?音频放大,传输较长,所以前端采用了差分输出,即平衡输出,现在问题是后级如何实现差分输入?以实现对共模信号的压制,与不同通道的干扰抑制?  双电源的运放,即正负供电的差分能实现,现在要转成单电源供电,即+12V供电。试来试去,不行

网友A:
差分放大器基准设在1/2VCC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偏置了?差分没有基准电压可设的。关键的问题是我经过差分电路后,干净的波形反而变得不干净了,有杂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