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放大器

楼主(2015-03-17):
有一个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但是现在我想把这个5v的pwm信号改成一个0-5V的电压输出源,这个应该怎么改,或者将这个pwm信号放大至1.5倍,另外为什么pwm信号用万用表是可以测的到电压?请大侠们多指点

网友A:
万用表电压档测试的是平均值,自然能测到不同占空比下的电压值。
你需要将PWM转换为电压变化值,简单的可以用阻容电路实现,复杂的用DA变换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压档测试的是平均值,自然能测到不同占空比下的电压值。
你需要将PWM转换为电压变化值,简单的可以 ...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大侠能否给个原理图?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大侠能否给个原理图?请赐教

参考下下面的原理图吧!

原帖: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7281